关于南桥晶振没波形

楼主(2014-10-30):
今天我修一台笔记本主板,开机测试电待机电流0.04A,不能触发。(我是刚学习二十天的新手)
检查:3V 5V待机电压正常,EC 32.768K波形正常。南桥没波形,但供电引脚电压正常。
分析:南桥损坏。
处理:上返修台更换南桥。
结果:南桥还是没有波形。
最终解决方案:更换晶振谐振电容,故障排除。(谐振电容10-30P之间,具体多少需看图纸,确定规格。)
总结:如果测试不到EC或南桥波形,优先检查谐振电容。

网友:
貌似我没有修到过换谐振电容的

网友:
只有晶振,和谐振电容可以换。要么供电正常换桥。

网友:
这种是小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
没波形 应该首先考虑 晶振吧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也要先换晶振   再动桥啊

网友:
楼主20天学习就修电脑0.0略屌,而且还修好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少

网友A:
学习的不错哦!20天供电这些条件都知道拉!

网友:
先简单把晶振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的不错哦!20天供电这些条件都知道拉!

还有很多内容要学习,所以给各位大师取点经。

网友B:
还没有修到电容坏了的

网友C:
新手值的表扬  我现手上有个徒弟 给他修 他不敢动手   他说怕修坏  来了快二个月

网友:
楼主只能说你实在高,都不按一般套路出牌(先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值的表扬  我现手上有个徒弟 给他修 他不敢动手   他说怕修坏  来了快二个月

是不是没教他锡功和一点基础理论啊,我见以前见一个老师招的学徒什么也不懂,来了也什么都没搞搞了几个月还是只会拆机装机,然后就叫他修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修到电容坏了的

有少量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少量坏的

此处电容一般10—30pF,高精度F档(1%)或C档(3%),容量偏大或偏小均会影向正弦波幅度(RMS电压)和波形失真度(TH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教他锡功和一点基础理论啊,我见以前见一个老师招的学徒什么也不懂,来了也什么都没搞搞了几个月 ...

理论加实操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值得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