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NWPLUS 显示器偏红

楼主(2014-10-30):
今天收到三星一台显示器  画面偏红  刷了程序没好  他的是触摸按键坏了 求教怎么办  我是新手  先谢谢大家

网友:
那就看看驱动板的vga头是不是红色阻值变大了或是短线了.

网友:
RGB 或灯管老化

网友A:
单独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三星通病啊。直接刷ROM程序

网友B:
工厂模式下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试一下灯管

试过了  灯光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模式下设置一下

它的按键坏了 自己接了个按键 用不了

网友:
按键坏了,就先修按键,,,

网友:
先外接灯管看看撒
换套按键试试
不行就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