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10-30):
接到一块昂达G43的板子,上电测试,是复位不跑码的,更加神奇的是,短接复位针的时候,开始点2-3次,它是没有反应的。再短接,它干脆断电,接着又自动上电。
       测各关键点的电压:内存 1.9V,这款机可以上二代内存,又可以上三代内存。桥,1.5V,总线:1.18V,CPU:1.08V,测PCI的A16的时钟正常有1.6V,B15复位是3.3V,PCIE的A13,A14的时钟有0.4V左右,怀疑是BIOS出了问题,由于是DIP8封装的,我用了个DIP8转SOP8的转接座,从本站上下载了一份G43的BIOS,编程进度提示到百分百,但提示编程超时失败。但都怀着试试的态度焊上去,涛声依旧。当时摸到网卡芯片有点烫,风枪侍候,依然如此。不服气,怀疑是BIOS周围的排阻虚焊,加热,问题不变。
     这时,重新整理一下思路:再短接,它干脆断电,接着又自动上电。从这里是不是可以看出,IO可能出了问题。IO用的是W83627DHG,测30脚的PG:3.3V,71脚的RST:3.3,开关排针  5V,复位,3.3V。没有电压偏低的现象,用风枪试着加焊一下:没有效果,还请大家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供电MOS管内部热粘连(断电后 依然导通)换掉试试

网友:
搞复杂了,不跑码最先的是看CPU,再看BIOS,这两都没排除,就去干别的,会越搞越复杂。

网友B:
打一下CUP到北桥总线的阻值吧,也许是断线了。

网友C:
3楼说的对,既然系统复位都有了,那就查PLTRST,CPURST

网友:
思路很重要,现在古怪的毛病很多。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一般换CPU,不行就干北桥了。不过听他们有示波器的说,可以抓BIOS一脚波形,可以检查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貌似这板子北桥容易虚

网友:
我都遇到好几台差不多像这种情问了,都没解决,因为修板钱太少,不想研究

网友E:
G31以上的板点重起变关机又自动开起来是正常现象 不用修,换个BIOS芯片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G31以上的板点重起变关机又自动开起来是正常现象 不用修,换个BIOS芯片刷个程序试试吧

多谢版主的热心指点,刚开始的时候,我刷了个BIOS,上面不标出版本(主板上面标有V2.0,BIOS芯片 是DIP8的,我用了宽体的转接座),最后提示编程超时失败,再点校验,提示与缓冲区的内容不一致。我以为是芯片出了问题,从旧权上拆了个同型号的上面再刷了一次,最后提示编程超时失败。怀疑是转接座松,又重新整理一次,再刷,都是得到同样的提示。我不服气,手上刚好客户又拿了一块昂达G41的板子来(这块是昂达G43),我观察了外观,电路布局基本一样,(但南桥用什么芯片 我不知道,理论有限)我直接拆了,装上去。没反应。
    这都是前几天的事了,昨天我根据3楼的提示,上CPU假负载,准备测CPU的时钟,复位,PG,突然发现一个现象:这块板,就算是没有上CPU,它的复位灯也能一闪就灭。好,重头来过:测内存的供电,这时我傻了眼,内存供电竟然只有0.79V,是不是我的表有问题,经过确认,OK的。这个电路是FP6321+两个APM2513的结构的,桥的供电管的D极也只有0.79V。在线测对地阻值,感觉到有问题,拆了下来,两个管的D-S击穿。但拆了两个正常的换上去,故障依旧,干脆也桥这边的也换上去,依然是0.79,用FP6321的代用管RT9214换上去,得到的结果一样,目前不知如何办?请教点,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MOS管内部热粘连(断电后 依然导通)换掉试试

能解释一下什么是供电MOS管内部热粘连(断电后 依然导通),我昨天碰到这样的情况,不知是不是热粘连的情况呢?帮我看一下12楼的内容,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对,既然系统复位都有了,那就查PLTRST,CPURST

CPURST这个我知道,但这里的PLTRST你能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来的,在什么地方可以测到,本人还是一个小白

网友G:
应该是pci的A15和B16,都没有查Bios的片选信号就刷程序,故障又多一个了。

网友H:
昂达的板子有个内存的跳线冒,看看跳到二代内存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RST这个我知道,但这里的PLTRST你能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来的,在什么地方可以测到,本人还是一个小白

PLTRST  是用来复位北桥的,只有当北桥接收此信号后,才会有CPURST,然后片选,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CUP到北桥总线的阻值吧,也许是断线了。

在那儿 打,不好意思菜菜问一下。

网友:
按照不跑马的检修就是啊

网友:
现在古怪的毛病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pci的A15和B16,都没有查Bios的片选信号就刷程序,故障又多一个了。

八脚的BIOS芯片第一脚是片选信号,但我没有示波器,要测这个信号,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昂达的板子有个内存的跳线冒,看看跳到二代内存上看看

这个板子可以上二代的内存,也可以上三代的内存,这个不错。想问一下:你上什么内存上去,主板不是自动识别的吗?在找二代的跳线帽的时候,只是发现了有三个脚的SPD-IN,不是这个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的,多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CPURST这个我知道,但这里的PLTRST你能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来的,在什么地方可以测到,本人还是一个小白

PLTRST应该是平台复位,PCI-E槽的A14脚,还有声卡网卡的复位,这个楼主好像测过了,,其实遇到这有复位不跑码的我先把外设拆掉完,尤其是COM口,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八脚的BIOS芯片第一脚是片选信号,但我没有示波器,要测这个信号,有什么好办法吗?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般是3.3到0V转3.3 高低电平之间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一般换CPU,不行就干北桥了。不过听他们有示波器的说,可以抓BIOS一脚波形,可以检查是不是BIOS ...

又学一招,可惜没波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PLTRST应该是平台复位,PCI-E槽的A14脚,还有声卡网卡的复位,这个楼主好像测过了,,其实遇到这有复位不 ...

纠正一下,PCI-E的复位应当是A11的,对吗。外设引起不复位这个思路很重要,不过把所有外设都拆掉,一一排除,然后又装上,可能有点麻烦,我听大神说过有勾起这一脚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般是3.3到0V转3.3 高低电平之间跳变。

如果是用万用表的话,是不是用指针式万用表可能会直观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用万用表的话,是不是用指针式万用表可能会直观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是的,它会显示电压跳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纠正一下,PCI-E的复位应当是A11的,对吗。外设引起不复位这个思路很重要,不过把所有外设都拆掉,一一排 ...

是的,插显卡的那个槽是A11脚,这也是H61机器判断方法,有的网卡脚是封闭的,没法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