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飞线你考虑过电流吗?

楼主(2014-10-30):
自己飞线发现返修率是很高的,今天没事起来突然想到为什么飞线的有这么多的返修,而平常正常维修的而很少出现返修呢,是不是电流做的怪?,大家飞线是怎么办,如发现显示5V没有电压(这里先不说19v),直接找个5V就飞吗,考虑过电流没,有没有高手,给说说你飞线选电压是怎么选的,考虑过电流吗?

网友:
飞5v要在5v装换管飞,就好了、

网友:
一般不会影响的!有个别情况要考虑!

网友:
我平时就是改风扇会在USB的地方,别的还没有怎么改过

网友:
飞线容易返修吗?我飞过能亮的貌似没返修过。线要好啊,5V飞从USB那来,转换过的。

网友:
考虑电流  没那么研究过  考虑这干什么  飞线无非就是电压供电线  和信号线

网友:
我一般是飞转换了电压。千万不要飞信号的。

网友:
数据线的话基本是链接本来的线,基本没什么电流考虑。主要是供电方面,一般会从主电压上面飞,因为那里电流大点,比较稳定,电流还是要考虑下。

网友:
我飞线的好像还没返修过   要具体看哪种情况

网友A:
飞线要注意的是  线性的电压和PWM的电压,PWM是线性的10倍电流,所以有些地方他需要的是线性3V5V,你飞的是PWM的3V5V,肯定出问题。

网友:
没见那么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要注意的是  线性的电压和PWM的电压,PWM是线性的10倍电流,所以有些地方他需要的是线性3V5V,你飞的是 ...

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需要点理论知识,虽然都是5V,但信号控制和供电就不一样,还有PWM和线性电压也不一样,需要考虑负载

网友:
飞 USB 的一般很少有问题的,再一个就是  IC 温度高 当然返修多了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飞线有时候需要考虑下负载本身工作电流值大小,供电端进行操作的话,一般选择比较粗的线比较安全保险。

网友B:
看你也是乱飞线,以前我这有个小学徒,,不问也是乱飞线,,说他还不愿意,,,,后面懒得说他了,,让他烧去,,

网友C:
必须的,信号细线,供电粗线,这是电路基础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这个级别的电压飞到别一个级别的如线性飞到待机。我一般是见断线才开,没见过有返修,有返修也不是因为飞线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须的,信号细线,供电粗线,这是电路基础

飞线基本都是用纯铜的,粗与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也是乱飞线,以前我这有个小学徒,,不问也是乱飞线,,说他还不愿意,,,,后面懒得说他了,,让他烧 ...

要不是断线,飞那么多线干嘛呢

网友:
新手学习飞线知识。关注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飞线基本都是用纯铜的,粗与细都一样

信号线可以用细线,因为信号的功率小,可以忽略,但供电必须要用粗线,至于铜不铜我没注意,反正就是粗的电流够过就可以了

网友:
飞线没什么讲究   主供电就用粗线   信号用细线

网友E:
飞信号线的没什么要求做好绝缘不要碰线短路了就好,电流大有功率要求的点就要找对地方飞线才行,风扇改常转我比较喜欢找风扇控制电路那里改,飞USB供电虽然没发现有问题但是我感觉对USB口有一定的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信号线的没什么要求做好绝缘不要碰线短路了就好,电流大有功率要求的点就要找对地方飞线才行,风扇改常转 ...

很有心,说的很对

网友:
zheg这个肯定要考虑撒;供电和信号 线路肯定不一样

网友:
确实需要考虑

网友:
一般是断线才飞线,否则不稳定

网友:
注意排序   细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可以用细线,因为信号的功率小,可以忽略,但供电必须要用粗线,至于铜不铜我没注意,反正就是粗的 ...

其实话说我都很少飞线,以前在工厂是不准飞线的,现在在外面修的机器变少了

网友:
电流图纸上一般有标的。电流越大用的线要越粗

网友:
风扇有电路可循,供电飞线的话不妨串上一个电阻,信号线做好绝缘~

网友:
只要不是信号电压,线性电压  用细铜线就行了  有那多顾虑吗

网友:
电压线用粗点的,信号用细点的,从来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