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台电P76A平板 锁屏后 喇叭才有声

楼主(2014-10-30):
台电P76A平板 锁屏后 喇叭才有声 耳机正常 哪块的问题呢?
平板

网友:
这个是miniHDMI的通病,miniHDMI受潮,清理干净应该可以的,原理就是MDMI接口是带显示和声音的

网友:
确实是HDMI口的问题,用牙签挑了挑接口里的片片,声音正常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室了。

网友:
居然和HDMI有关。。。学习了

网友:
清理下HDMI

网友:
高手,这都想到了,今晚没白学习

网友:
长知识了,想都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