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电源不知烧了甚么零件

楼主(2014-10-30):
之前听到卜一声就没电压输出,拆开测大电容有300V,芯片38427,8脚没电压,
拆开2N MOS,用指针表X10档测D,S,10,对换表针测没限大,应正常,
请问各位大大指点谢谢

网友:
现在电源那么便宜没必要去修了

网友A:
电容存电不,如果存的话,就是没起震,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存电不,如果存的话,就是没起震,芯片坏了!

谢谢
细电容35v22uf 测不到电压 ,而大电容有30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细电容35v22uf 测不到电压 ,而大电容有300v

查启动电阻或者更换该电容

网友:
这电源太紧凑,维修也很麻烦,,,至少7脚要有供电,8脚要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启动电阻或者更换该电容

谢谢

沿3842的7脚找不到那颗是启动电阻
图中启动电阻在那儿?麻烦请指点小弟

网友D:
肯定有损坏的元器件,否则不会有声音,你仔细看看,各元器件颜色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损坏的元器件,否则不会有声音,你仔细看看,各元器件颜色异常的

已仔细看过,没有零件烧黑,电源线插头就烧灰士

网友E:
2颗N MOS管?一般电源就一个开关管呀!请把图中主要IC型号标注出来,帮你参谋。

网友:
引用 网友E:
2颗N MOS管?一般电源就一个开关管呀!请把图中主要IC型号标注出来,帮你参谋。

麻烦请指点
n mos 管有二颗都是 k3299

网友E:
噢! 这电源还真挺特殊的!两个MOS管并联!查查它俩的S极对地是不是通的,或通过小阻值电阻到地的。图中红圆圈的MOS管是做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噢! 这电源还真挺特殊的!两个MOS管并联!查查它俩的S极对地是不是通的,或通过小阻值电阻到地的。图中红 ...

图中你指 mos 型号 n60 e,而两个 n mos 管的 s 极对地是不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中你指 mos 型号 n60 e,而两个 n mos 管的 s 极对地是不通

那两个MOS管跑下线路,应该通过电阻接地的!电 阻阻值很小的!N60E估计是启动电路,与3842的启动脚有联系。图中这个电阻是否是我说的那个小阻值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MOS管跑下线路,应该通过电阻接地的!电 阻阻值很小的!N60E估计是启动电路,与3842的启动脚有联系 ...

图中绿色电阻 不是,那 n60e 应拆出来 测有损坏吗

网友E:
那你敢说这个也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敢说这个也不是?

应是,请问 启动3842 是n60e 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是,请问 启动3842 的电阻在那?

大哥实物在你手里,比我找方便多了!我这是根据两幅图反复推敲出来的,费脑细胞呀!启动电阻由大电容正极到3842的7脚,估计两、三个串联在一起的。另外,接地的那个小电阻检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实物在你手里,比我找方便多了!我这是根据两幅图反复推敲出来的,费脑细胞呀!启动电阻由大电容正极 ...

之前我搅错,那二个 n mos管 s 极接了二个绿色电阻,是连接地,已拆开测电阻没事,那个电阻是0.2 欧,另一个47欧

网友F:
高压部分电解电容是否有300V?量开关管是否损坏?

网友:
沿3842 7脚跑线应该有一两个电阻查一查它们

网友:
先查3842 7脚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压部分电解电容是否有300V?量开关管是否损坏?

大电容有300v , mos 管 d,s 极用指表 x10档 量有10欧,表针互换量没限大应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压部分电解电容是否有300V?量开关管是否损坏?

请问大大,大电容有300v ,若图中二开关管损坏 ,会导致不启动3842芯片吗

网友(2014-11-29):
引用 网友E:
大哥实物在你手里,比我找方便多了!我这是根据两幅图反复推敲出来的,费脑细胞呀!启动电阻由大电容正极 ...

请求大大看看图中D12已放大,可知是甚么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