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3S

楼主(2014-10-30):
ASUS A53S关机关不上  关机了屏幕黑了  但是灯还是亮的  风扇也正常转  在论坛上看了有说BIOS的事   以前也修过一个DELL的机器  什么型号忘了  是BIOS的问题  二话没说拆机刷BIOS   刷完了还是一样  这下郁闷了  不知道什么问提了  后来无意间看到键盘的ENTER键压住了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像是进饮料了  拆了清洗一下  OK了  关机什么都没问题了  希望以后对大家有帮助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键盘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值得学习

网友:
说得好呀!能少走点弯路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键盘也会影响这

网友B:
键盘连键会引起许多奇葩问题,前天修一台B460键盘连键,造成运行速度奇慢,无法进入BIOS。

网友:
键盘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去查电路,,没想到ENTER,,

网友D:
ENTER键压住了 也不会有这情况 啊! 就奇怪了

网友:
我一般是拆完这些的再看能不能关机,至少确认不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TER键压住了 也不会有这情况 啊! 就奇怪了

可能是有键被压住都会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去查电路,,没想到ENTER,,

难道你遇到这种问题不是先把键盘,触控板,光驱等等拆了再开机看看吗?然后再换一个自己的硬盘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连键会引起许多奇葩问题,前天修一台B460键盘连键,造成运行速度奇慢,无法进入BIOS。

见过USB的数据线被拉低,开机很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值得学习

是不是很少见到这种现象啊

网友:
应该先最小系统测试。排除外设再动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