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开机慢,拔掉硬盘进PE还是很慢。

楼主(2014-10-30):
一台HP6520S开机慢,拔掉硬盘进PE还是很慢,裸板开机外接显示器进PE也慢,怀疑南桥有问题换过南桥刷过BIOS,还是不行。没思路了求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感觉像CPU

网友A:
我也有可戴尔的也是这样的,桥全部加焊一遍也无全,估计是哪个信号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可戴尔的也是这样的,桥全部加焊一遍也无全,估计是哪个信号出错了,

你后来搞定没有?

网友B:
把 网卡,,还有声卡 拆了试下,还有USB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 网卡,,还有声卡 拆了试下,还有USB

客户一直是无线上网的,声卡可以拆了试试,谢谢

网友:
我有台宏基的开机到出logo要一分钟,进系统要5分钟,没法修了

网友C:
是英业达的吗?检测OCP电路,这个电路有问题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碰到这样问题比较头疼

网友:
南桥信号电路问题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英业达的吗?检测OCP电路,这个电路有问题会有这样的情况

机器搞定了,谢谢,确实是OCP_OC#信号问题,这信号时门电路经过两个三极管出来的,换了LM324AM就好了,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裸 板 试 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搞定了,谢谢,确实是OCP_OC#信号问题,这信号时门电路经过两个三极管出来的,换了LM324AM就好了,非 ...

嗯,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搞定了,谢谢,确实是OCP_OC#信号问题,这信号时门电路经过两个三极管出来的,换了LM324AM就好了,非 ...

可以写成帖子分享下,可以获得不少分哦

网友:
真有牛人啊,我遇到这种问题,直接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搞定了,谢谢,确实是OCP_OC#信号问题,这信号时门电路经过两个三极管出来的,换了LM324AM就好了,非 ...

你是怎么检测到OCP_OC#这个信号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能把维修的过种写出来吗

网友A:
刚开始测硬盘,硬盘有绿块,换个新硬盘后,也是慢,装个XP用了四十分钟,没解决,不过能用,就是比别的机器慢半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测硬盘,硬盘有绿块,换个新硬盘后,也是慢,装个XP用了四十分钟,没解决,不过能用,就是比别的机 ...

我不敢往下面搞了,因为机器毕竟是亮机,弄坏了,还得倒贴一块主板,客户也不愿意,,

网友:
最小化进PE看看速度还是不是很慢。

网友:
好贴,进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有一台HP的差不多这个问题,回去研究下。

网友:
英业达的OCP电路是什么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