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打开提示:由于i o设备错误 无法运行此项请求,数据有救吗?

楼主(2014-10-30):
如果将FLASH拆去新U盘上,行不行?

这是固件损坏,还是FLASH有坏块?

网友A:
要想保留FLASH内数据就必须有找相同的U盘,并对U盘进行格式化后,再将旧盘内的FLASH换到新U盘上,这样数据就能保障,祝你好运;建议,先加焊FLASH的脚,然后,检查一下晶振,看看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保留FLASH内数据就必须有找相同的U盘,并对U盘进行格式化后,再将旧盘内的FLASH换到新U盘上,这样数据 ...

到底是不是FLASH有坏块,还是固件损坏?如果拆FLASH出来换去新U盘(新U盘一模一样),是不是可行?

网友A:
换FLASH要注意,必须是一样的主控,一样的板,不能只有外衣相同阿。
建议:短接41到44的任意2脚,并同时插到电脑上,识别后,松开短接,看看是不是能进入U盘,并将数据取出;如果固件损坏,只能重新刷固件,但数据都没了

网友:
没有试过换到相同U盘上,用的是FLASH工具,直接读取。

网友:
U盘主控 通用的  极少  就算  主控芯片 型号 一样   内部 固件程序是不一样的 , 建议 FLASH 上面 直接读取 芯片

网友:
真想请教楼上的,,找一样的主控调换FLASH  提取数据,你成功过吗?有图吗? 求真相,,,

网友:
这个提示IO  错误 一般是U盘有坏块    其他硬件应该没问题 就像硬盘坏道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FLASH要注意,必须是一样的主控,一样的板,不能只有外衣相同阿。
建议:短接41到44的任意2脚,并同时插 ...

这个41-44脚是针对标准48pin封装的flash吧? 这个有什么具体含义吗 请教一下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有么有好的办法 直接一点的  资深的元老可以弄个U盘的问题集吗  现在的U盘使用太频繁了 出问题也多 什么IO不识别啊   什么无法格式化啊  什么提示要格式化啊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