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10-30):
开机电流0.34掉电,无CPU供电。由ISL95831控制,VR-on、vIN、VCC、boot正常,断开24脚电阻出电压。CPU已经收到PROCPWRGD(Y470是H_CPUPWRGD)信号,25M晶振正常,VR_SVID_DAT、VR_SVID_CLK信号没有。
VGA_ PWROK信号ISL6264发出VGA_PGOOD只去了两路,但看图纸R1239、UV14都没接,应该不参与CPU供电产生

PCH到CPU的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CLK_DPLL_SSCLKP,CLK_DPLL_SSCLKN在图纸上没找到对应的标识,

看饼哥的时序已经过了PROCPWRGD,但没测到CPU SVID,PCH Output Clocks的一些信号在Y470图纸上没找到。还请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2 10:28):
测集显供电PL902瞬间有波型出来。然后就没有了。

补充内容 (2014-11-8 22:53):
这机器修的郁闷了,换过桥,重植显卡集显供电出来了不显示,改成集显不认硬盘和光驱。

网友A:
开启就有了你抓一下电感前端的波形。如果不正常查一下自举电容。反馈

网友B:
BISO呢?波形,打值,BIOS数据,SIVD有我波形,无可以尝试换CPU.

网友:
另可以去掉24脚电阻看CPU供电能不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就有了你抓一下电感前端的波形。如果不正常查一下自举电容。反馈

VR_SVID_DAT、VR_SVID_CLK、CPU供电电感均无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SO呢?波形,打值,BIOS数据,SIVD有我波形,无可以尝试换CPU.

BIOS刷过,触发时有波然后无波。换过CPU

网友B:
去了电阻试下,可以确定芯片的好坏

网友:
SIVD出波形了吗

网友B:
如果SVID无波,拆下CPU打SVID三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了电阻试下,可以确定芯片的好坏

24脚电阻去掉有电压

网友:
SVID波形到底抓到了吗?芯片PROG1脚电阻拆了,供电1.1有了的话,说明芯片工作正常,那还是要找芯片的条件是否正常,VIN,SIVD,EN,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SVID无波,拆下CPU打SVID三脚的对地阻值

装CPU时VR_SVID_DAT、VR_SVID_ALRT#、VR_SVID_CLK对地阻值分别是93、10、.83;去掉CPU对地阻值分别105、117、96这样线路应该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SVID无波,拆下CPU打SVID三脚的对地阻值

现在怀疑PCH发出到CPU时钟信号有问题,但我不懂该找哪几个

网友:
换EC 换桥!!!!!!

网友C:
你先看看北桥供电吧,北桥没有电压CPU电压自然也就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SVID无波,拆下CPU打SVID三脚的对地阻值

应该是这两个信号吧,没有点位图找不到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看北桥供电吧,北桥没有电压CPU电压自然也就没有。

除CPU的三路其它电压都有了

网友:
我的机器也不行了,开机0.46我换过98531,还是不行,仔细看板子有点腐蚀的迹象,就加焊了一些引脚,现在电流0.64-0.67,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