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CPU没电压

楼主(2014-10-30):
富士康主板CPU没电压

网友:
在不挑U的情况下,清楚下CMOS试试

网友:
这个帖子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查下上下管……

网友:
供电.en脚.vid

网友:
上下管  电源管理芯片查下试试

网友:
楼主说一下 具体的富士康什么板子  具体型号机种

网友:
换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说也楼主也不会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