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ATSIS亿泰兴 EFRP-300服务器电源脱机启动方法

楼主(2014-10-30):
最近弄到几台EATSIS亿泰兴 EFRP-300服务器电源,打开外壳发现C7、C8两个电容鼓了,换了好电容之后想试一下,由于没有服务器,想脱机启动试一下,请问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法能脱机启动?已上图(标明A面几脚对地、B面几脚对地就行),万分感谢。
电源
方法

网友:
A0 PSON B7 PSKILL

网友:
谢谢指点,把这个两个点用1K电阻对地连接之后还是不启动,5V SB和356V PFC都正常,是不是要带负载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