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i3集显 频繁掉电的检修

楼主(2014-10-30):
东芝L600 i3集显,主板号AOTE2MB6GO,REV:G.故障现象:不定期频繁掉电,一天几次,几十次,不能忍受了.拆机发现RT8152C外围的滤波电容PC?43烧毁发黑,PCB局部烧伤,用洗板水清洗,焊上104电容,.故障依旧.于是开始走弯路: 找图纸,换电解,清灰尘,折腾到最后,不能开机了. 这是好现象,不能开机就好查了.重现清洗烧毁发黑的PCB,强光下观察,发现附近的PR118(0402无阻值)一端焊盘不爱上锡,拆下PR118,确认PC?43烧毁时将PR118一端的焊盘氧化烧开,造成接触不良,PR118接RT8152C的17脚(TON),导致RT8152C不工作而掉电保护. 网上找不到REV:G版本的图纸,用数字表细心地测烧坏一端焊盘的PR118,最终测得119K,换上120K,开机,OK,搞定.

网友:
老师搞上图片就好了,这样小菜看不懂。

网友:
文字帖,帮顶恭喜了

网友:
学习了,日后定当勤奋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修的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
细心点还是好事。。

网友:
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
上图就好了,看着好累

网友:
看来做这个必须把眼睛和心从筛子里过一遍-----细心 细眼

网友:
做维修细心很重要哦,楼主的观察能力不错

网友:
这种进水   腐蚀元器件的 是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个得眼神好了 进水的机器也是

网友:
有图就好

网友:
眼神得好使。。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这么厉害,怎么看到的呢

网友:
供电出问题还好。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不过楼主也挺细心的

网友(2015-03-19):
下次发这种帖子最好图文并茂,可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