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无电压,有图求解

楼主(2014-10-30):
场效应管无电压,有图求解,

网友:
是不是后级给拉低了?

网友:
PU1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是应该无电压吧?

网友:
查哪几个电压才能解决呢,PU1第20脚和24脚有电压控制PQ4和PQ24吧

网友:
一般都 是 后面短路  拉低了

网友:
看不清楚图纸,你先量一下主控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看不清图片,查一下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了吗

网友:
是哪个 场管没电压

网友:
一般是后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