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30):
  我想问下技嘉有的板是不是上电就会出内存供电?我的板型号是GA-G41MT-S2 我这个主板是关不机,这个关机更像是重启,不会说屏幕不显示,就是关机后,又自动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关机的瞬间我测了电压,都有拉低。但是就是没开机时候内存供电就直接出来了,感觉是这里导致了不关机 ?  前面的什么IO,网卡,BIOS, 南桥BGA通通干过了,  修死我了, 你们谁有这个图纸 或者开机这部分的图纸,,还有就是此板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A:
虽然还没人回答 但是还是谢谢    问题已经搞定了

网友B:
有问题来求救,解决了也不分享一下
楼说至少说一下搞那里好的啊

网友:
放电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来求救,解决了也不分享一下
楼说至少说一下搞那里好的啊

    是BIOS设置问题   找到power     进去把唤醒关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问题先多思考观察 不要拿起酒开干

网友:
楼说至少说一下搞那里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设置问题   找到power     进去把唤醒关掉就好了

嗯,下次我也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没遇到过这种好事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BIOS设置问题   找到power     进去把唤醒关掉就好了

那优化设置,这个POWER 唤醒功能设置时默认开启的还是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优化设置,这个POWER 唤醒功能设置时默认开启的还是关闭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没去看  反正到时候不行就关闭它就OK了

网友:
查查 开机 电路 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虽然还没人回答 但是还是谢谢    问题已经搞定了

怎么搞定的啊也不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搞定的啊也不分享一下

我不是说了吗 ?   就是进BIOS  找 pwoer   进去把唤醒关闭  就好了

网友:
照这么说的话,那应该还是线路有问题,把唤醒关了就好了,那应该就是唤醒线路出了问题,有三个信号是会引起这样的问题,WAKE \IR \P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