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针的节点电压的计算请大家帮我算下。

楼主(2014-10-30):
测量pwsw+处电压0.56v,按图纸向前查,r609两端0.56v,c423一端0.56v接地端0v,r608接3vdual端3.28v另一端0.56v.看起来过了r608电压就成0.56v了。我以为是c423有问题就把它折掉再测还是0.56v。

再线测了r609为37.5欧,把r608折下来测了下22.1k欧正常。给r608接3dual一端打阻值660 ,另一端对地打阻值440。
所以想问下r608后端的节点处电压按图纸计算应该是多少v呀。我用论坛里下的计算器看了下,没找到这样电阻不接地计算的公式,请大家帮我算下 。
还有这种情况是哪的问题呀?难道这个pwsw+为0.56v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品牌主板,这里r608电阻应该是起到开关针电压上拉作用的,可以拆掉开机针正极相连IO芯片看下电压变化。

网友:
前几天发了个贴子关于ms6芯片3vsb_drv出来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385243
板子还是那块msi k8n sli 很老旧了是我练手的板子,我刚接触这些东西。3vdual出来了,又遇到新问题了。
可能是io 芯片有问题吗我拆了试试。

网友:
用万用表这样测量肯定是不对pwsw+脚是不是脉冲信号?如果有示波器最好

网友A:
没有示波器呀。开机针不是高电平吗,短接下就有高低高的跳变送到io那里的吗,用万表可以测到电压的变化吧。
请问按照电路图来说开机针pwsw+的电压正常情况下是0.56v是正确的吗。看了好多教程说到主板开机针一般是3v的呀。我一看是跳线针是0.56v我就没有向后再做测试,按资料来说大都是3v或5v的吧。
现在想知道按电路图上来计算,开机针应该是多少伏为正常呀。

网友:
开机针3V是指针供电,上电未触发只有0.56那肯定不正常,正常针供电一般3.3,。
CMOS跳线同上3.3,前提是跳帽按好
节点电压计算,要先找 源 、尾 、地(接地),类似于对地分压的计算
节点处你也量过了,都正常,那就查上级线路,建议先找源供电

网友A:
节点的电压是r608后端测量吗,测的只有0.56v.从图上看没有接地的电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点的电压是r608后端测量吗,测的只有0.56v.从图上看没有接地的电阻呀。

拆掉R609再测,明白没?

网友:
拆掉r609测后还是0.56v看来得整io了吧。看了下图纸,开关针的PWRBTN#送到桥也送到 IO芯片是吗。记的资料上写的是送到IO然后IO再送到桥的吗,不会是桥玩完了吧。。图纸在基础区发过不用下载分帮忙看下吧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406885

网友B:
pwsw+处电压0.56v电压肯定不对!当查知C423,3VDUAL正常时即为PWRBN#端短路了。

网友C:
楼主测过C423没问题,那推测问题出在与此电容是并联关系的元件上(因为并联关系的元件两端电压是相等的。),用排除法确定与此节点相连的元件对地是否有短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呀。开机针不是高电平吗,短接下就有高低高的跳变送到io那里的吗,用万表可以测到电压的变化吧。 ...

是的,正常是高电平3.3V或5V,短接开机针就有高低高的跳变电平开机信号送到IO芯片对应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sw+处电压0.56v电压肯定不对!当查知C423,3VDUAL正常时即为PWRBN#端短路了。

嗯,这里可以切断R609本身一端与PWRBTIN#信号端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D:
首页搜索   节点电压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过C423没问题,那推测问题出在与此电容是并联关系的元件上(因为并联关系的元件两端电压是相等的。) ...

c423折下来测过了不对地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首页搜索   节点电压计算器

计算器里是其中一个电阻接地那种连接方法的,这样接的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sw+处电压0.56v电压肯定不对!当查知C423,3VDUAL正常时即为PWRBN#端短路了。

3.3V啊 0.56应该是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计算器里是其中一个电阻接地那种连接方法的,这样接的没有呀。

不接地就是3.3V,电阻起限流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接地就是3.3V,电阻起限流作用

谢谢,那么就是从r608后面有地方短路了吧。从图上看PWRBTN#这个信号是送到桥和io吗?PWRBTN#后面写到13页,23页,这两页分别是桥和io,那么我把io拆掉量再量一下如果还是电压很低就可判断是桥坏了吧。我一直以为PWRBTN#只是送到io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么就是从r608后面有地方短路了吧。从图上看PWRBTN#这个信号是送到桥和io吗?PWRBTN#后面写到13页 ...

PWRBTIN#这个信号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也有经IO芯片对应引脚送到南桥,把IO拆掉电压还是很低的话,可能就是南桥本身短路损坏拉低了PWRBTIN#信号电压,主要还看这个信号到南桥中间有没元器件相连,这里也可以断开这个工作信号到南桥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如果开关直连IO的话一般是IO坏了,注意有无连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了,折掉io后电压就正常了,只是没有芯片去换了,暂时把板子先收起来了。现在正用一块技嘉8i945g的板子继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