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3000 C305 一体机12V 电源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10-30):
联想 3000 C305  一体机 不认硬盘  我一测硬盘供电有5V 没有12V      12V 电源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芯片上第一行写着 ADP   第二行第一个字母烧糊了 看不清楚了  后边是NAP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看一下控制脚的电压,为高的话就装个N管,为低就装个P管

网友:
谢谢    我定一个试试 !  怎么现在的芯片这么标记   没有图纸真是修不了

网友:
现在的一些芯片都是简写的字母,pdf都不好找

网友:
在首页找找图纸,实在不行再看看淘宝了,没图纸可以真不好找的

网友:
谢谢 4楼的哥们   机器已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