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大电容对地阻值475正常不?

楼主(2014-10-30):
没漏液没鼓包……

网友A:
用什么测量的?表笔反过来再测量一下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测量的?表笔反过来再测量一下是多少啊?

万用表啦…………反过来就是无穷大

网友:
这么大的阻值,应当是正常的

网友:
这么小的阻值,肯定不正常。

网友B:
           如果电路中是两个串联电解电容器,测量阻值随着充放电结束,最终值就是那两个串联均压电阻之一(100~150K)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中是两个串联电解电容器,测量阻值随着充放电结束,最终值就是那两个串联均压电阻之一 ...

单个不是两个的……

网友:
在路还是拆下来测?

网友:
在路测的……

网友(2014-12-08):
电容本身的正向阻值应接尽无穷大

网友:
这样测是不对的,所以无谓正常不正常,先焊下来吧。

网友:
没短路也没开路,正常呀。

网友:
正常的哦正常的哦正常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