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19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4-10-30):
HKC19寸型号S988A 不插屏线一切显示的正常 一插屏线就不通电 这是哪的问题 请教一下

网友A:
兄弟,你这个不会是神机吧?不插屏线还能正常显示?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按照判断,应该是电源板带载能力弱吧?

网友B:
所有的电容换一下试试   特别是电源芯片周围的小电容

网友:
多数是电源板的问题,也有一小部份是驱动板的问题,排除一下吧

网友C:
是不是屏5v有短路了
不插屏线插灯管是白屏的话就是屏有短路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电容换一下试试   特别是电源芯片周围的小电容

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不会是神机吧?不插屏线还能正常显示?

显示白屏 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屏5v有短路了
不插屏线插灯管是白屏的话就是屏有短路可能性大

可能吧 我在查看下

网友:
电源板先换个试下看看,

网友:
屏后级 短路 或者电源板带载能力差

网友:
是ld7575的电源吗,是的话换掉试试

网友:
屏没短路 那就是电源板 负载带不上

网友:
这几天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接屏线  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 不正常 拔掉就正常  电容全换了  也没用  后来我直接换个电源板 它就好了

网友:
估计屏有短路 查查看

网友:
电源板八脚芯片,一般是这里问题

网友:
16楼说了,还是好好的去查屏板电路吧,这才是王道。

网友:
用摩托车的12V灯来检测一下电源板的负载性能,估计是负载差

网友:
可能由它造成短路了吧

网友:
电源板带载能力弱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排查%

网友:
神了啊  不插屏线还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