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进BIOS显示WAIT...

楼主(2014-10-30):
联想B305进BIOS显示WAIT...    BIOS刷过来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CMOS电池放电了  两台 求解决方法  吹水的勿喷  BIOS 读取给大家来。  测试OK的 刷新BIOS故障依旧 ......在线等待

B305 20146.7A AMD 2222222 好的.rar

网友:
南桥问题了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网友A:
目前来看,也只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看,也只能是桥的问题了

嗯嗯   他可以开机 BIOS刷了。 现在在 BGA机器上

网友:
我现在在 加焊桥的哦啊。。  要换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B:
好了没有 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还在测试的撒的撒的

网友:
搞定没有这有台跟你一样问题

网友:
没有的啊  估计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没有 是不是桥问题

加焊了一样的问题。 要还桥吧

网友C:
重新值下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值下桥试试

我好懒惰的  直接丁桥换的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刚好我今天也接到一台,求分享

网友:
群主讲的真好,说在我心里头了就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空一定要多分享分享出来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刚好我今天也接到一台,求分享

我的 故障依旧,。待换桥

网友:
那你等很久也进不了吗???

网友:
是啊的哦啊/  按F2 可以挑过去 但是黑屏。 按F1 进入BIOS  就提示 WT....    下午有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 故障依旧,。待换桥

换好了来分享一下,我那个暂时放着先

网友:
这个机器好换南桥 有时候加焊下 也可以,但是建议最好是换 这个机器 以前有维修过。估计是桥读取BIOS 里面的CMOS 模块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