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41笔记本电脑、不能上网、插上电源适配器、网线接口、开机后橙色的灯闪

楼主(2014-10-30):
惠普541笔记本电脑、不能上网、插上电源适配器、网线接口、开机后橙色的灯闪、进系统后不闪了、插上网线、绿灯亮、黄灯不亮、大神们帮我看下!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难修哟,让客户装个USB网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难修哟,让客户装个USB网卡算了

客户不搞啊  他爹的  我网卡换了3个、网桥也换了三个、南桥也坏了、接口也换了  太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B:
修这机器风险太大  很有可能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机器风险太大  很有可能南桥了

南桥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机器风险太大  很有可能南桥了

南桥已经换了   妈妈的 整死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