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3680,开机键没电压,待机电流0,怎么修啊?

楼主(2014-10-30):
宏碁3680,原来是开机XP加载到一半死机,把内存拔掉一条,光驱拔了就正常了,后来干脆就不开机了,测开机键没电压,待机电流0,所有指示灯不亮。新手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
裸板查呀,先看共公点电压过去了没有,然后再看待机电压出来了没有,再查南桥、EC晶振有没有起振、南桥、EC条件是否满足,总之按时序一步步向下查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修好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先拆出来。吧,那个是进水的吗。

网友:
查呗,待机都没有就先待机那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