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刷BIOS 刷EC 后 不触发了

楼主(2014-10-30):
  今天接了个 G470  开始 是 开机 电流 0.9几    刷 BIOS 还 是电流0.9几   在 刷EC 后  再开机不触发了  没头绪 请大侠 指点指点

网友:
你资料刷错了

网友:
在接刷BIOS.

网友:
刷回来试试啊,不行的话就是IC被焊坏了

网友:
刷回ECBIOS,然后查别的条件?

网友:
备份了吗  发一份

网友:
肯定是ECBIOS刷的不对啊

网友:
刷好后,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内存Pg没有出来

网友:
不会是把芯片焊返了吧,,,写原BIOS看看,要不换芯片看一下

网友:
这可得是ECBIOS刷错了引起的

网友:
再刷回来试试,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焊接的有问题,今天修一台B450就是bios芯片旁边的排阻被别人喊的时候不小心连脚了

网友:
肯定刷错了,再重新下载一个,不过论坛上乱发的人太多,害人啊

网友:
如果确定芯片没有上返的话,再把原来那个EC的BIOS刷回来就行了

网友:
把EC的bios刷回原理的那个bios应该是管开机的

网友:
ec BIOS刷回原来的试一下。或再找个好的刷一下。

网友:
程序错误 是不是不小心装反了哦

网友:
BIOS刷回原本的BIOS

网友:
我的 是啊,,现在跑到0.9  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