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LE 1.00G复位灯闪

楼主(2014-10-30):
板子倒手,初步测了下电压,用波打了下,基本条件都正常,但就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照习惯在论坛看了一圈,看到这个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5123-1-1.html,按照那个说的,看了下,开始还是没找到哪里烧断了,结果从POU2反跑线,跑到了ATX电源接口那里,无意间镊子带了一下,结果就露铜了,看不到断线点,可能在内存槽下面吧。
附上图片。

网友:
是SPD线断了吗?

网友:
就是SPD短线了

网友:
SPD有电压没?

网友:
SPD短路 没遇到过

网友:
就是SPD没有电压

网友A:
ASUS的SPD供电烧断的太多了,跑线不好找,前两天我拆了元件也没找到线从那来的

网友:
SPD断线的话我基本都是直接从电源处飞一条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SPD供电烧断的太多了,跑线不好找,前两天我拆了元件也没找到线从那来的

就是不明白还是SPD没有引起复位不正常呢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 技嘉 G41 的复位灯 一闪一闪的 故障啊    我遇到好多 都是没搞定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