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杂牌主板,关不了机,关机马上自己开机。

楼主(2014-10-30):
945杂牌主板,关不了机,关机马上自己开机。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吧,比如有的主板有三极管场管控制PSON,还有一些IO问题,晶振及电容,跳线,如果是关机马上开机,可以判处南桥问题,因为南桥虚焊极少引起。新手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换个io试试不行基本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的多

网友:
关机拔电源……

网友:
bios设置了没有电源项啊?

网友:
一般是南桥了

网友:
你这样说一个现象 不好分析呀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装个开关到电源线处,关机了就按一下开亲直接断电,是吧

网友:
换IO解决。

网友:
群主讲的真好,说在我心里头了就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空一定要多分享分享出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