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P253-SMB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30):
顾客送来一台宏碁I5的笔记本,一开机就掉电,然后就加电,又掉电,反复开关,待机电压正常,把内存拔掉,电流跑到0.8左右就不动了,也不掉电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显卡供电应该有问题

网友:
装电池了没

网友:
CMOS电池电足吗

网友:
装上COMS电池,拔掉内存,测一下有没有那个电压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