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拆掉BIOS出待机3 5V

楼主(2014-10-30):
接一台同行自己的机器,型号是K43SV,版号K43SV REV3.0,前一段时间我还在拿他电脑看电影,今天拿过来说不开机。。。拆开机器发现主板无待机。。。按道理说这个好修...
经过测量发现一个奇葩问题。。断开3V后继能出3 5V,是3V后继出问题了。。但是对地阻抗540.。。不对啊。没短路。。拆掉BIOS居然也OK,难道BIOS芯片坏了拉低了??换了BIOS芯片问题依旧。。拆掉南桥也能出3 5V。。这就奇怪了。。拆了南桥,BIOS 3 7 8PIN都有3.3V,拆掉BIOS芯片,BIOS的3 7 8PIN也有3.3V..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EC应该是没问题的。。待机芯片的条件唯一不满足的是开启,14 27PIN,来自EC的86PIN,86PIN VSUSON木有电压。。那肯定没开启待机芯片啊。。EC条件满足了,EC复位有了才去读BIOS程序 来识别EC自身的GPIO引脚。BIOS刷过,问题依旧,跪求高手指点!感谢!!!

补充内容 (2014-10-31 15:09):
问题解决,是ACIN出问题了。。。

网友:
你也碰到过,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见过哦

网友:
帮顶,这个真心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真也没遇到过

网友:
查适配器检测信号即可。。。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遇到

网友A:
问题很简单,看懂时序就好了,这个EC自带部分时序,刚插上适配器会有一下待机的,然后会再读取外置的BIOS,检测适配器,如果检测不到适配器就会断了待机电压的。。所以查适配器检测脚即可。。。不知道你可以明白吗?

网友:
同意楼的说法,有IO芯片的可以试换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见过哦,l楼主修好以后说下怎么修好的

网友:
有次吧这机器BIOS芯片焊坏过

网友:
查电池充电芯片这一块。

网友:
修好了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简单,看懂时序就好了,这个EC自带部分时序,刚插上适配器会有一下待机的,然后会再读取外置的BIOS, ...

感谢兄弟 我立马查检测信号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简单,看懂时序就好了,这个EC自带部分时序,刚插上适配器会有一下待机的,然后会再读取外置的BIOS, ...

兄弟你太神了。。我拉低EC的ACIN,自动触发了。显示了。。问题就在ACIN这里。。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太神了。。我拉低EC的ACIN,自动触发了。显示了。。问题就在ACIN这里。。感谢啊

你能修好我也很开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修好我也很开心的

你太神了。。之前有人要我测ACIN我有点不敢相信 你也说查这个 没想到啊。。真是这个ACIN出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电池应该没电了吧,如果有电应该可以开机,这样就可以按插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的思路的维修了

网友C:
是不是带不负载,换芯片和MOS管看看或者看一下EN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带不负载,换芯片和MOS管看看或者看一下EN正常不

恩 问题扎到了 ACIN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