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求助:飞利浦显示器202e自动开关屏,触摸键好像失灵了。

楼主(2014-10-30):
今天单位里送来一台飞利浦显示器202e说是自动开关屏给解决下。
这个显示器在仓库里放了有一阵子了。我试了下。接好线开机,屏出现蓝底的飞利浦三字的开机画面然后,开始屏目自已调整分辨率,调整了好几次然后就正常了。我用了一会之后,屏目又自动开始调整分辨率好几次。我按那些触摸键,不论按哪个都是自动调整的功能,屏一会自动关了,那些触摸键全都灭了,一会又全都亮了又开屏了,然后又都灭了,然后再开屏,反复好几次我那个晕呀。关电重新开正常了。按键都可以用了。可是过了一会又开始乱了一会开一会儿关的。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一个小时吧又得乱套,有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是个什么情况。如何下手检修。补充下,就在刚才自动关屏再也开不了了,重新拔插电源也开不了,请大家给个检修思路。

网友:
换换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重新刷程序吧,MUC程序出错,易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按键板去潮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刷程序试一下,不行的话把按键全部换了

网友:
按键连了吧  换好的试试

网友:
驱动板快到货了,先换驱动试试,刚接触显示器,晕头转向的。显示器是触摸键的。去潮是什么方法?可以用风枪稍微吹下吗?显示器都可以接电脑刷吗?见以前的贴子里有三星用电脑直接刷程序不用拆下来刷了。

网友:
重新刷程序就好了,通病

网友:
重写25芯片里面的数据

网友:
重新写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按键漏电了,全换一定会好。祝你成功。

网友:
重新刷程序.....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刷程序,不会刷就直接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