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79MVL-B2和MCP75L-B3可以互相替换吗?

楼主(2014-10-30):
求助MCP79MVL-B2和MCP75L-B3可以互相替换吗,手里有台MSI CR400X的机器 桥是MCP79MVL-B2的,想请大神帮看下可以用MCP75L-B3替换吗?

网友A:
发贴的时间已经换了,如果成功了来分享经验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贴的时间已经换了,如果成功了来分享经验多好

确实是换上了 故障还是原故障 也不知道是不通用还是别的故障没找到

网友:
我换过试过,可以跑码,但不会亮,里面的显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