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TFT19W80PS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

楼主(2014-10-30):
TCL  TFT19W80PS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闪,不开机,12v、5v、3.3v正常,非常稳定,开关按键全换新的,请高手指点,请不要说换驱动板。

网友:
既然电源输出正常,你查看一下电源板电容有无怀孕?如有则换掉,如无,输出电压又正常;那么指示灯闪说明MUC有问题,也就是驱动板单片机的程序有问题,导致显示屏不开机,建议:一是检查驱动板有无损坏的元器件;二是测试驱动板输出的LVDS线的电压有无,如无,肯定是驱动板坏;如有,则检查驱动板上启动电容,也就是一个电解电容;这个电容损坏也易导致开机困难;另外,你也可以找块分辨率相同的驱动板代换一下(代换时要注意输出的屏电压可不能高,如果,屏就烧废了),如果能换板后还是不行,那就要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同意楼上,学习了。

网友:
高压啟动信号正常否?这是由MCU发出啟动高压逆变电路工作的。

网友:
把电源供电部分的电容全部换掉,这种现象有可能是电容容量不足导致供电异常引起的

网友:
电容换一遍

网友:
拔掉屏线试试是不是后级电路有过流现象

网友A: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现在终于发现是驱动ic的问题。加热后马上正常,机器一凉就出现该故障。无该机芯片,只有换驱动板了。

网友:
这种情况你本来就要换一块驱动板试下  到底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问题   然后在来修电源板或驱动板     首先就要确定到底是那块问题   然后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现在终于发现是驱动ic的问题。加热后马上正常,机器一凉就出现该故障。无该机芯片,只有 ...

加热好,凉就不行也有可能是供电不好引起的

网友:
先大的方向考虑,但是在配件有的情况下,没有再从小的方向考虑

网友:
神马情况,加热后可以??凉了就不行????????这是麻情况????

网友:
驱动板还有小电压供电如1.5V 1.8V 测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