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2t硬盘换了好多软件都查不出缓存是多少难道有问题

楼主(2014-10-30):
在一监控平台拆换下来的硬盘使用没问题就是检测不到缓存,测试的读取速度100多点正常吗。

这个够专业了吧,,,还是一样啊

网友:
找个西部硬盘专用软件试试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绿盘性能低,做数据盘

网友:
检测硬盘缓存?一般的软件都没有,除非你在硬盘的电路板上看看(参数能在网上找到)。关键是盘要健康,无坏道,就行了。

网友:
只要么有问题就行了

网友:
缓存应该是64M的

网友A:
同情一下,理解楼主心情,再好的东西,该有的还是要有嘛,为什么别的盘都能查到,这块就查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情一下,理解楼主心情,再好的东西,该有的还是要有嘛,为什么别的盘都能查到,这块就查不到呢?

我就是感觉这盘有点慢,以为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