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独显

楼主(2014-10-30):
开机电流1.27左右,有三次跳变,上诊断卡过了4A,卡在92代码,显卡芯片已经换了,BIOS也已经刷了,显卡芯片是N10P-GS-2A,就是不显示,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师傅们帮我分析一下呗,谢谢了。

网友:
内存插拔没?

网友A:
看看这个楼主吧处理很不错

新创亿电脑科技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有个通病在小板上,你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通病在小板上,你试过了吗

查过了,1.8V正常。

网友:
拔了,过了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通病在小板上,你试过了吗

这个有什么通病

网友:
有些人说刷了几次BIOS才刷好,也有人说BIOS芯片坏也有可能。试着换换吧

网友C: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楼主多刷几个吧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这个显卡贵,打磨的也多!有可能的话在换个显卡式式

网友:
我很少看代码的,但还是想问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楼主多刷几个吧

会不会是外设或总线引起的呢

网友D:
还不如直接问换过内存了没有

网友:
小板的场向管都都换了  我修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直接问换过内存了没有

呵呵,有时候松了也不开机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楼主吧处理很不错

真可怜,这分是白拿了,哥们,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还有你的分怎么会不够的?我都是越下越多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  楼主修好了吗   毛笔过真怪啊 查了条件都有了 就死不亮啊

网友:
会不会没焊好,反正我对这个板子有阴影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xiuhaole ma 我的好像一样问题

网友:
确认显卡已做好的情况下,还应多刷几个BIOS吧。外接了吗。

网友(2014-12-15):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但是电流都能跑到1.8了~~有跳变但是就是不亮啊~~很郁闷~~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下 貌似不好搞的样子

网友:
查查外设 声卡之类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啊~~~刷了几个bios不行啊

网友:
想知道修好了没

网友:
刷BIOS吧,这板有好多板本的BIOS

网友:
显卡是不是坏的

网友:
听说小板上的一个8脚管没导通

网友:
Y450风扇那块的MOS管容易烧 头疼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显卡显存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楼主维修结果怎样?

网友:
检查下声卡到南桥之间的线路正常不。还有就是南桥本身有问题。

网友:
和楼主一样,电流都上去了 诊断卡52 卡在98 内外不显 。电压都有

网友:
这种机子最好不弄了啊,只有上波波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网友:
用示波器查内存总线是否有波形 如果有查显卡条件 重点显卡100M和27M时钟 和复位 PCIE总线

网友:
我以前有碰到,但是也没修好,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