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4n68t-m-le-v2 进系统掉电重启循环

楼主(2014-10-30):
如题,,进PE一切正常,系统已经重新GHOST。在PE下GHOST过程一切正常,完事后重启进WIN7解压到70%左右自动重启,再到WIN7读条画面,又重启~~~之后循环。。。U 内存 硬盘都是正常的,。有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本人怀疑是单桥假焊,。。。。。

网友:
看看有大神遇到过这问题没,不到最后不想干桥

网友:
那直接加焊一下啊,要不下载一个原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唉,换个电源基本都OK

网友:
已经重植过单桥。。。。。。BIOS也刷过,问题还是一样。。。。。。。。。。外设备全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