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510 板号是NAL20 LA-5571P集显机

楼主(2014-10-30):
    今天修一个被摔坏的DELL E6510 板号是NAL20 LA-5571P集显机,电压3 5V 正常,电流就在0.03—0.05之间徘徊,由于是摔得机南桥加焊,还是如此,测电压,EC 和南桥都有3 5V送过去的电压,可就是不工作,由于没有图纸,往下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望各位大神指点,有图纸的发个图纸!

网友A:
示波器看bios有波形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bios有波形马

硬启动还没完成呢!软启动还不该工作的!

网友:
建议拆掉南桥看一下有没有掉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bios有波形马

这句话以前是我经常用的,但你好像说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以前是我经常用的,但你好像说错地方了

好吧!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