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pig41f 加电 无CPU电压

楼主(2014-10-30):
联想一体机 pig41f 加电 无CPU电压   电源管理换过 VCC VID都有 EN 也有就是不出电压呢,怎么回事呢,刷个BIOS测试过,不行,北桥打阻止也正常。无思路了,求解,谢谢

网友:
开启都达到了么   供电 时钟 复位   和开启电压

网友:
请提供测量的条件及参数。

网友A:
不会是先出内存电压OK后才会出CPU电压吧

网友B:
慢慢检查 一步一步的来,总有发现异常的地方再下手。

网友:
拆掉全部上下管,打一下G极的波形,看芯片的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检查 一步一步的来,总有发现异常的地方再下手。

一步一步,总要知道测那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先出内存电压OK后才会出CPU电压吧

基他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期待修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