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30

楼主(2014-10-30):
二修东芝 L630干拿来是不开机把这个弄好之后是有条变不亮硬盘上螺丝那个位置断线了把他飞完之后诊断卡跑17   卡换了  BIOS刷了还是一样电压都正常 那位大神遇到过求指导

网友:
拆外设,换桥

网友A:
呵呵 谢谢已经好了显卡到CPU的藕和电容坏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谢谢已经好了显卡到CPU的藕和电容坏了两个

电容坏的真少见

网友:
嗯 有点漏电

网友:
楼主怎么测的那个电容坏了  这好多啊我也会跑17该动的都弄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