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x 2 8想改装一个usb接口,结果主板上数据正接点被拉下了!

楼主(2014-10-30):
Miix 2 8想改装一个usb接口,结果主板上接点被拉下了!原来的接口也弄坏了,现在只能充电不能读U盘了,求高手维修,我现在住在苏州!放一张完好主板图。

补充内容 (2014-11-3 09:37):
平板开机能正常使用,就是不能读写u盘了!

网友:
坛里有住苏州或者常州的高手吗?

网友A:
USB信号+拉低,说明桥坏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改USB接口啊?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呀

网友B:
其它的USB接口打下对地阻值,若不正常为桥坏了。

网友:
打一下阻值,和基他的USB口对比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USB接口打下对地阻值,若不正常为桥坏了。

个人感觉是中间的线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信号+拉低,说明桥坏了

不一定了,除非是直连的

网友:
平板上只有一接口又要充电又要接数据很不方便,就是想加一个usb接口,结果用线太粗把把焊盘拉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