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80S 不亮机

楼主(2014-10-30):
大家帮分析一下 51728不开启

1脚5.23V    7脚0.24V      9脚3.2V                  10脚3.3V    11脚0.24V       13脚也3.3V

14脚没有15脚3.09V 16脚没有17脚1.7V18脚3.0V19脚没有20脚没有

21脚24脚没有电压没有波      22脚4.78V         26脚5V      27脚30脚没有电压没有波      29脚4.78V

31脚5.23V      34脚0.4V          35脚3.3V          36脚1.73V     37脚1.28V      38脚5.23V     39脚3.03V

40脚1.73V

网友:
条件都有了  现在是没有CPU供电吧    换芯片吧   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的    我换过芯片了

就是没换过显卡   从植过球 显存也植过

网友:
17脚1.7V 不正常!

网友:
果断换芯片吧,楼主

网友:
17脚1.7V不对,应该是0或3V,VID不对,如是有上拉电阻检查一下,没有上啦的话,要么芯片没焊好,要么显卡空焊或显卡坏,可以显卡拿下,对VID的脚测下对地电阻(芯片上),还有测试显卡VID引脚到芯片是否断线

网友:
拆了显卡先把供电修出来了

网友:
或者拆了上下管,理G极的电压,看有没有波形就可以知道那块的问题了

网友:
我现在吧  显卡芯片取下来了

开机测输出电感瞬间有3.3V  之后就慢慢掉到0了

网友:
17脚3V有了

输出3V瞬间掉到0是什么情况

网友:
坐等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