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77芯片组三代I系列独立显卡快速检查和排除

楼主(2014-10-30):
这两天正好有了两台联想笔记本,都是HM77芯片组,2012年12月生产,一台Y400超厚,另一台S400超薄,都未过保,在大学城的同行送过来的,说要么必须搞好,如果修不好你要保证我能去质保,当时感觉压力大

通电发现插内存和不插内存明显电流不一样,插内存按开关也能秒关  ,不插内存4S关机,   那么问题锁定在显卡这一块
  之前看过whdiy大神发过二代I系列重大发现,原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6801-1-1.html     心想既然锁定显卡这一块,要不参照大神的做法试试,毕竟是小地方,清洗一下还是可以质保的。  断开独立显卡供电节点,居然都亮了,Y400男学生用的,最后重做显卡解决,S400女生用的,也没什么资金,商量说保证能用就行,断开就直接交货了
我只给S400照了相,如图:

亮机,装上去进系统,除了没有独立显卡外,如whdiy说的一切正常

但是S400这个本有一点很纳闷,为什么集显电压一直没产生居然还能亮,接不接独立显卡,集显电压始终没有产生

网友:
集显没有0.4V 吗 ?

网友:
这样也行 下次碰到要试下

网友:
嗯!记得了,下次遇到相似的故障长记性啦    双显卡

网友:
这样简单多了!给我们搞维修代来便捷。

网友:
我的联想双显卡笔记本现在只能用集成显卡,没有坏就没有管他,不会也是独显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双显卡的 去掉独显 是可以亮机 不过还没试过

网友:
集显电压很小额  0.几

网友:
学习 了,以后来直接秒了

网友A:
集显没有电压 你确认能亮?》
值得研究 ……

网友:
应该是零点几,可能你没有注意看。

网友:
学习了,以前以为0点几V的电压就是没通电……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切断独显的??

网友:
那以后就照这样修,没风险,又间单

网友:
这个确实得研究一下,我之前也遇到一个,不知型号了,,电流一直在0。4几,,集显供电没有,,搞了老半天,就是出不来,,一两个小时过去,还不行,后来烦了就接上屏,,NND,,都亮机了,都没搞明白什么事

网友C:
还可保,那学生为什么不拿保呢,如果不是人为的,售后要不会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没有电压 你确认能亮?》
值得研究 ……

如果不是有图,我也不相信在保内的机子会给我们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切断独显的??

看样子像是断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没有电压 你确认能亮?》
值得研究 ……

表笔戳弯了,都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可保,那学生为什么不拿保呢,如果不是人为的,售后要不会收钱

学生有钱,重点是有的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