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G31-S3G

楼主(2014-10-30):
忙了2天了,一块G31主板开始时卡读条死机。拆掉网卡8111c后一切正常,后认为是网卡芯片坏了,更换了3个拆机芯片故障依旧。后进入BIOS关掉网卡后测电压貌似都正常,于是乎进入死胡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此为机器上主板,必须使用板载网卡。

网友A:
卧槽,8111C的29脚ML-IP虚焊问题,重新焊了下不卡机不死机了,但找不到网卡郁闷。

网友:
那就在刷刷BIOS试试

网友:
直接上独立网卡就行了

网友B:
刷个BIOS吧,不行就得干SB了。

网友:
刷BIOS,如果换南桥的话宁愿把网卡拆了,加一个USB网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吧,不行就得干SB了。

干SB这个代价有点高,不如加外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8111C的29脚ML-IP虚焊问题,重新焊了下不卡机不死机了,但找不到网卡郁闷。

那现在弄好了吗,看一下网卡时钟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干SB这个代价有点高,不如加外置的

嗯,这个就看客户愿意给多少钱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这个就看客户愿意给多少钱修了吧

大部份人都是喜欢选择实惠的来搞吧

网友:
群主讲的真好,说在我心里头了就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空一定要多分享分享出来哈。

网友:
直接上独立网卡吧

网友:
刷BIOS  不行加个PCI的网卡吧

网友:
为什么看到好多帖子内容都有刷BIOS这个步骤呢?难道这个BIOS很好坏吗?

网友:
上个网卡来的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8111C的29脚ML-IP虚焊问题,重新焊了下不卡机不死机了,但找不到网卡郁闷。

从你所述看,焊功可能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