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3R4 挡内存跑D0 小喇叭不停地响

楼主(2014-10-30):
    求助,联想L-IG43R4 开机就跑D0 bios 刷了 内存供电也有   网上有着帖子应该是通病      可是没人修好,求大神们帮忙 遇见好几块了

网友A:
会报警吗?按不跑码来修吧。供电,时钟 复位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B:
联想这些板容易CPU座背后氧化断线。

网友:
那对数据线 是否有波形?

网友C:
VDDSPD  这信号容易出故障 楼主你检查了吗?

网友:
有报警,有得修。但还是要按时序来,样一样排除。

网友:
是谁代工的 如果是ECS 建议 插上内存试

网友D:
内存不开机  主要检查  主供电  辅助供电 SPD供电  时钟 复位 SDA SCL AD线 最后刷BIOS

网友:
看以前的笔记说重点查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不开机  主要检查  主供电  辅助供电 SPD供电  时钟 复位 SDA SCL AD线 最后刷BIOS

再补上换内存的控制器就全被你说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SPD  这信号容易出故障 楼主你检查了吗?

见过很多这个信号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报警吗?按不跑码来修吧。供电,时钟 复位

  不插内存不报警 感觉就是内存可能有断线

网友:
哥,肯定不电源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这些板容易CPU座背后氧化断线。

        仔细看也看不到断线 大神能否上个图

网友E:
D0是显卡或者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D0是显卡或者内存吧

   亲我知道 我想要结果 跑D0 我还不知道内存

网友F:
还是再仔细查一下CPU座背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再仔细查一下CPU座背后

板子不修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昨天我遇到个DELL原装板子型号忘记了,刚看了下板子发回去别人了........也是上U内存后跑到DO警报音 不断向DDR3的 后来查到236脚没有电压跑跑线没跑出来,后来直接飞一条3.3的线过去....再上电直接可以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0是显卡或者内存吧

开机就跑d0可不是内存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报警吗?按不跑码来修吧。供电,时钟 复位

有报警声说明已经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