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不触发维修经过

楼主(2014-10-3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说在家放了两年没动,现在开不了机。
型号:COMPAQ V3000
板号:AKITA
故障:待机电流0.006A,不触发。
这是台老机器了,在家放了两年COMS电池肯定没电了,在可调电源上试了下不触发,打发客户走了拆机。测了下COMS电池果然没电。
拆下裸板后测得没有3V 5V待机,再测公共点有19V,待机芯片为51120,这个芯片工作条件一期时饼哥有讲过了,就不从复说了,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输出,难道芯片坏了?先不急着下结论,放了两年没用的机子,可能板子受潮了也不一定,先把待机芯片加焊一遍,再上电,电流有瞬间上升到0.04A后掉到0.006A,用万用表测到3V待机供电有瞬间出来,有进展了!用示波器双通道抓下3V 5V看下谁先掉。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5V先掉电,3V慢慢掉下来。可以判断出是由5V引起的不出待机供电。再测PG,由图纸看出3V 5V PG3D3V_S0上拉合并为一个PG信号CPUCORE_ON,如下图:

再次追查CPUCORE_ON去向,与内存供电桥供电的PG共同去开启CPU供电,判断出掉电与PG信号无关。
看来是5V后极有短路了,5V_PWR去向,直接改名为5V_S5,如下图:

再次追查5V_S5去了那些地方,发现有多处电压转换电路,分别打值测得5V_S0后级短路即U38的S极短路,如下图:

再次搜索5V_S0去了什么地方,一搜吓一跳一百多处,如图:

其中有部分可以去掉,先浏览一遍都是些什么地方,发现5V_S0再次转换了一次,如图

追查其去向,其给如下芯片供电,由于此转换隔离点是一个非常小的铜皮,不好下刀,就将U44和两电容拆下,依然短路。可以确定与此芯片无关。

5V_S0去的地方比较多,难道要一个个断开测量吗,那得花多少时间啊,师傅教了烧机大法。限制好电压电流,通电,5V电压直接被拉低,电流达到设定最大值,手摸全板,没发现发热的地方,难道电流限制小了?不急着下结论,板上还有一处没拆,被挡住了,先拆下来。拿起来一看,不得了了,USB接口坏了,如下图是扳正好的图:

再次上电,3V 5V出来了,触发上电亮机了,悲剧了绕了一圈是USB接口的问题。
只顾去看电流大小,忘了最基本的修板流程了,板拿到手上先看外观是否有掉件,元器件损坏等。
在此提醒下朋友们,不要只顾看电流了,检查外观很重要。

网友A:
这种也遇到过几回,还有SUB没电压不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遇到过几回,还有SUB没电压不显示的

还有不显示的啊,学习了

网友C:
V3000USb口坏的,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D:
呵呵  还好没有大动干戈 ,不然才气

网友E:
维修观察能力也很重要,5V引起的不出待机供电故障楼主这里没有测量对应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F:
基本的修板流程时刻不能省!虽然平时感觉不到多大作用。

网友G:
很好的维修,虽然走了弯路,但思路很好!

网友:
这个板子的充电芯片坏了也会不触发

网友H:
绕了一大圈,最后就一个小问题

网友I:
这个机器 修显卡门比较多还有南桥的 还没修到过U口的 恭喜啦 能挣到钱就是好活

网友J:
新手一定要多注意这类问题,因为新手总有些急于求成的心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见过哦,学习了,下次注意

网友K:
记得在二期的时候黄老师也给过我们一块USB接口短路的(当时只有黄老师知道是USB短路),我们拿到板后各种测量 各种判断,饶了一大圈最后发现罪魁祸首---USB接口坏了,四个针连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记得在二期的时候黄老师也给过我们一块USB接口短路的(当时只有黄老师知道是USB短路),我们拿到板后各种测 ...

那是基本人都走完了的时候,给修的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新手一定要多注意这类问题,因为新手总有些急于求成的心理

是啊,细节总是被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 修显卡门比较多还有南桥的 还没修到过U口的 恭喜啦 能挣到钱就是好活

然来这个机器有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绕了一大圈,最后就一个小问题

是啊,绕了一大圈,都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维修,虽然走了弯路,但思路很好!

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的修板流程时刻不能省!虽然平时感觉不到多大作用。

往往省了就会绕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观察能力也很重要,5V引起的不出待机供电故障楼主这里没有测量对应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吗?

没必要,短路了会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还好没有大动干戈 ,不然才气

是的,上次修一块主板板上拆了一圈最后是CMOS电池座氧化了

网友L:
USB接口坏引起的,维修中经常遇到,联想的G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V3000USb口坏的,还没有修到过

修的板子比较少,经验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USB接口坏引起的,维修中经常遇到,联想的G系列

感谢层主的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
最起码思路是很清晰的。。。

网友:
USB短路,不会导致南桥烧吗?

网友:
波波好看!

网友M:
修过好多联想G430  G450  USB插坏引的不开机  修机整个板仔细看一遍很有必要

网友N:
不细心的话拆元件都拆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过好多联想G430  G450  USB插坏引的不开机  修机整个板仔细看一遍很有必要

是的,基本流程必须走一遍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记得在二期的时候黄老师也给过我们一块USB接口短路的(当时只有黄老师知道是USB短路),我们拿到板后各种测 ...

幸好那时我们大部份知道老师爱做故障,所以拿到板都是上放大镜走一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细心的话拆元件都拆累人

是啊,拆过主板累趴下了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使啊,不过楼主下次维修要细心点了,先看看有没有掉件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不过楼主修的还是很精彩,支持一下

网友:
很好的经验教训,修机一定要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多看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说明这款保护电路做得很好,电流只到。0.04就掉了

网友:
你说上电会不会烧桥的可能性??

网友:
过程很繁琐 ,结果很惊人啊

网友:
对啊,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O:
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实地教得好,考试得抓一堆波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维修第一步就是观察~

是的,这个第一步很容易忽略掉

网友:
引用 网友Q:
走了不少冤枉路啊

是的,弯路都可以成为维修的经验

网友:
感谢层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眼神有时候很重要

网友:
都是凑合着用   唉

网友R:
学习了  楼主   有时维修不能跳步走

网友: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  楼主   有时维修不能跳步走

是啊,往往就是跳过的地方出问题

网友:
思路很清晰,告诉我们要先目测 遵循先简后易原则!THANK  YOU !

网友:
这个本本基本很少修道了

网友:
技术很好。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啊,, 厉害

网友:
v3000用到现在的机子都不敢下手了,清个灰没准就不亮了

网友:
这个V3000   USB 口坏的还是少见呀,不过这也不能怪楼主不细心,有时候人的思维是存在一定的死角的。

网友:
对地完全短路的话烧鸡就烧不出来了,不过修板子确实首先观察啊

网友:
果断直接看最后  原来是这样啊~~~ 也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越来越修得好了哦 我现在在师傅这一点进展都没有我好悲观  自己也不努力了

网友:
一般联想的爱坏啊  HP 少

网友:
示波器真强大。不过测对地阻值不是更方便。。

网友:
理想果然很丰满

网友S:
之前应该先检查下本子的外观

网友T:
晕 楼主来的时候不看看主板外观吗。。

网友U:
望闻问切,这个也适用于修板呀。呵呵

网友V:
维修思路很重要,按照程序走

网友W:
这种烧鸡就欧了,用的着拆芯片么。。

网友X:
小题大做了,但是也没坏处了,又让大家回顾一下 了  ,你犯了维修的大忌,你不先去检查外观,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Y:
对于罗师兄秒杀本子的事情我已经司空见惯了。。。

网友Z:
我们理论知识不扎实的人就只有先把主板看上3遍再测量

网友AA:
以为是电路问题,原来......不过楼主电路分析滴灰常好,比我强多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AB:
是挺坑的,还是得先看啊,不过何时才能有楼主这样的技术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AC:
有示波器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AD:
什么叫BUG南桥?哈哈哈    心思不错,挺细的。就是平时能少坑点就好

网友:
最烦修不触发的了

网友AE: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一下,示波器的功能强大

网友:
呵呵  接口问题   技术也不错

网友AF:
上次也遇到个5v转换电压短路 烧和断开都没找到那边短了

网友:
老机器难修啊!

网友:
小问题难倒老师傅

网友AG:
不错  楼主思路清晰  波波也很直观

网友AH:
看完路过拿分,谢谢分享,虽然我还看不懂,学好了还会回来再看的

网友AI:
楼主要多注意观察 修机子就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

网友:
思路好,学习了

网友AJ:
这机器没涉及usb供电芯片 如果有过流保护芯片的话 就没这种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两次

网友:
哈哈  这样也行

网友AK:
修机有点技术的时候就容易简单复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修机有点技术的时候就容易简单复杂化。

有这种情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这机器没涉及usb供电芯片 如果有过流保护芯片的话 就没这种问题了

有芯片就会过流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要多注意观察 修机子就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

切中要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看完路过拿分,谢谢分享,虽然我还看不懂,学好了还会回来再看的

会看懂的,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不错  楼主思路清晰  波波也很直观

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
复杂化就会难倒老师傅了

网友:
老机器还好啊,有图纸,新机器都没图纸,时序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上次也遇到个5v转换电压短路 烧和断开都没找到那边短了

看来是没断对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一下,示波器的功能强大

抓波神器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什么叫BUG南桥?哈哈哈    心思不错,挺细的。就是平时能少坑点就好

焊在主板上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有示波器修起来就是爽

赶紧买一个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不先看外观,小心阿林老师

淡定哈,

网友:
现实却是这么的骨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之前应该先检查下本子的外观

看了电流基本就没怎么看外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晕 楼主来的时候不看看主板外观吗。。

光看电流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望闻问切,这个也适用于修板呀。呵呵

是啊,而且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V:
维修思路很重要,按照程序走

有些流程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种烧鸡就欧了,用的着拆芯片么。。

烧机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小题大做了,但是也没坏处了,又让大家回顾一下 了  ,你犯了维修的大忌,你不先去检查外观,

大忌要牢记在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对于罗师兄秒杀本子的事情我已经司空见惯了。。。

  还是得膜拜强工啊,一天秒杀6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们理论知识不扎实的人就只有先把主板看上3遍再测量

看外观是非常重要的,有些问题掉件,外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以为是电路问题,原来......不过楼主电路分析滴灰常好,比我强多了,向楼主学习。

大家共同学习成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B:
是挺坑的,还是得先看啊,不过何时才能有楼主这样的技术啊

好好学习,我看贴发贴总结

网友:
G450也有这个毛病,USB口坏,不过可以触发

网友:
维修是个细心的活

网友:
维修需要细心

网友:
V3000好老的机器哦

网友:
学习经验了啊,修主板之前最起码的外观检测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AM:
我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USB 接口插错了搞短路后机器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我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USB 接口插错了搞短路后机器不触发

这种故障很多的,插坏的,摔坏的,各种坏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好好学习,我看贴发贴总结

昨天晚上就来了一台联想的,卡logo,拿过来一看三个USB坏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昨天晚上就来了一台联想的,卡logo,拿过来一看三个USB坏了两个

赚到了,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很好的维修案例

网友AN:
一般不都是先看外观在打对地阻值,然后测电压吗?U口坏那是检钱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N:
一般不都是先看外观在打对地阻值,然后测电压吗?U口坏那是检钱的啊。

没拆板之前都是先看电流 大致确定故障 再拆板

网友:
总结:5V_S0 掉电与USB供电有关

网友:
细节总是被忽略了

网友:
v3000 太老了没价值了

网友:
技术不错!看还维修还要细心呀!

网友:
秒杀的产品,先看外观

网友:
维修确实要先从基本的流程开始,这是一个细心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客户应该清楚吧。。。。

网友:
就一个USB接口坏示波器都搬出来了,不过楼主的理论功底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当年入行的时候正是这款机器维修高峰

网友:
是啊,检查外观很重要,省时间啊,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这么个问题,可是大费周折啊

网友:
上次修个G430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  修了半天 最后发现是一个USB口坏了 ...

网友:
我学笔记本第一步师父就是叫我看,使劲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V3000USb口坏的,还没有修到过

联想的就多,这个真没遇到

网友AO:
引用 网友N:
幸好那时我们大部份知道老师爱做故障,所以拿到板都是上放大镜走一圈的

哈哈。把这个都给你们摸透了、牛

网友:
楼主修的好辛苦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AO:
哈哈。把这个都给你们摸透了、牛

那是懒,这样做是学不到东西的,老师做故障只是想让我们学维修思路,可我们却懒,哎

网友:
理论知识厉害  分析的不错

网友:
不错冯绍峰的说法

网友:
示波器不太会用呀

网友:
那是基本人都走完了的时候,给修的板吧

网友:
联想G450  机器经常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915的主板会出现电容短路

网友O:
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网友:
上次修了个V3000主板,换了EC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又坏了,最后换了个主板,有用了一天,EC就挂了,最后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用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说的对~对你奶奶背篓啊!!什么技术啊 叫声爹 我教你!

网友:
很厉害 努力学习中

网友:
太牛逼啊  什么时候我也牛逼起来

网友AP:
楼主如果先目测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楼主如果先目测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第一次遇到接口有问题的,以前修的都是看电流

网友:
放了两年把USB给放坏了,

网友:
维修前先检查外观,可以省很多功夫

网友:
维修很给力,结论更给力,学习了,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实地就是爽 很详细

网友:
看看南桥芯片

网友:
楼主   只顾着看板了  忘了周边设施 啊  楼主一心一想秒杀这台V3000 啊

网友:
先观察外观,有些机器到修出来后,你会发现其实如果观察一下就可解决。。

网友:
这种置换国显卡的

网友:
真是一次搞笑的维修经历呀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观察能力也很重要,5V引起的不出待机供电故障楼主这里没有测量对应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吗?

5V后继会引起不触发 没有大电流的,直接芯片保护输出

网友:
一般到了要跑 时序我就换板了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不显示的啊,学习了

短路 可以开机的都有·

网友:
这个就不用搞得这么麻烦了吧?还要先焊51120吗,应该先发现有短路才是啊

网友:
手上有台 CQ45  开机掉电  唉 没思路

网友:
V3000 北桥坏的多

网友:
u口坏联想的机器坏的多,其他机器很少。昨天还修到一个v300,花屏。显卡问题,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学习中

网友:
USB口短路了,楼主你还拿5V烧不怕南桥冒泡泡?

网友:
楼主这种错误谁都犯过的,就是有的时候记不住

网友:
都是经验啊,收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的对啊,往往一个失误造成浪费很多时间,不过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很好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文档阅读器啊,挺方便的,告知下!

网友:
罗师兄的帖子看的都很清晰,思路也满明了,罗师兄加油!!!不愧是在黄老师那里学的,果然不简单

网友:
楼主讲解很详细,学习

网友:
有思路的修就是好点

网友:
分析的好详细啊 赞一个

网友:
修到最后郁闷死了

网友:
机子放了两年USB口坏了,悲哀

网友:
吸取教训,先动眼,再动手

网友:
哈哈,看了半天维修思路,结果居然是USB口损坏 。。。一般我发先5V短路 现在测USB供电 楼主失误啊

网友:
望、闻、问、切

网友:
这圈绕的很大呀

网友:
有示波器修 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一般我遇到不触发的板子总是习惯的看下USB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要先看外观呀

网友:
呵呵  修半天 u 口

网友:
遇到后级短路 一查一篇的 只能用烧鸡 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是懒,这样做是学不到东西的,老师做故障只是想让我们学维修思路,可我们却懒,哎

知道就好!!!

网友:
搞了半天,竟然是这个小问题。

网友:
嘿嘿,这个嘛,除了经验之外,确实得仔细查查看。不然就烧鸡

网友:
手上有一片英伟达双桥板子,待机正常不触发,拆机发现c壳下面一堆小强,客户一看就说老板这个机器你出多少钱收,我说就值100,客户同意了,当时就给师傅打电话有板吗,直接换班了,原来的主板到现在还有小强的尸体。第二天板子来了,试机时被人买下。赚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现象,现在在修机时都是先看一遍接口,以免再走这样的弯路

网友:
LZ的思路好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小兄弟,检查外观是第一步,这个机器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可是不细心嘿嘿,USB口短拉低了5V待机,昨天修了一天AMD芯片组的V3000不触发是桥的问题,大家都懂得,通病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
厉害  以前的老机器  都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细节总是被忽略了

细节很重要

网友:
有波波还是很好的

网友:
图文并茂很不错 支持下。

网友:
思路很好 修板子就是要细心 要不会走弯路的

网友:
老机器了,不过分析很不错

网友:
我也碰过这种情况,死搞不出来,后来才发觉是U口弄坏了。

网友:
这个经验看的多了

网友:
不管怎么样,修好了就是好样的

网友:
问闻望切啊哈哈哈啊哈 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外观还是第一把手啊!

网友:
顶一个,也很有思路了

网友:
转个弯很正常

网友:
USB短路什么问题有

网友:
还好楼主细心观察,看到了usb口坏了导致短路。要不然烧一天也烧不出来呀

网友:
这个问题碰见很多次了,现在板子有短路,我就会检查所有的接口

网友:
以后 我也要注意这些问题了

网友AQ:
也遇到过几回,还有SUB没电压不显示的
理想很丰满
感谢您的分享哦
详情

网友:
USB短路,对地值测量应该也测量哈哦。之前遇到一个惠普G32的。是15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Q:
也遇到过几回,还有SUB没电压不显示的
感谢您的分享哦

网友:
楼主说的好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
老师教的好,你学的也好!!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
。。。。。。。。。。

网友AR:
看帖不加分天理难容是不是
L蓝信
我加不了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R:
看帖不加分天理难容是不是
我加不了了

网友:
原来是USB接口供电短路呀!这圈绕的,半个地球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最后的罪魁祸首也是usb坏了。

网友:
峰回路转啊~ 有时候就是这样 明明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哈哈,谢谢分享,修的好辛苦哦

网友:
呵呵 V3000这机器不触发的很少啊 基本都是送钱的故障

网友:
这都是目测不过

网友:
观察 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很好经典

网友:
USB5V供电坏了,应是断电保护的

网友:
学习了 。现在电脑都很难修啊。要看图纸一点一点摸索了。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维修要仔细,要不就得查死

网友:
谢谢提醒了,客户拿来的机器一般都会想着拆机

网友:
刚开始学,有点看不懂

网友:
老实说这问题如果是我早就秒杀了!学修笔记本时师傅经常说拆机过程一定边拆边观察外观。就早习惯这种方式。不过楼主也是技术高的人有思路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台,查了半天,也是USB,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