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DT92HD87B1A5NDG问题

楼主(2014-10-30):
这声卡芯片简直有心机。
IDT92HD87B1
A5NDG
芯片上标识都是这么标的。然而还有一种
92HD87B1
X5NDG
第二排的A和X的区别,
多数DELL的机器上用的声卡。刚好遇见了台DELL 1450的机器
第一次就料板找了下看了第一排一样就上去了。结果不能用。去买了3个回来,2个不能用
仔细看了下就第二排的A和X不一样。问卖家告诉是通用的,最后一个也上去试了下,还是不能用
然后料板找了个一模一样的上去,OK了

提醒下自己,以后遇见不要犯错了

网友A:
这么说,这两种声卡不通用喽?

网友:
我一般找相同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这两种声卡不通用喽?

同数字同字母

网友A:
IDT92HD87B1
A5NDG
                                              IDT 92HD87B1
                                                X5NDG第二行差个A对X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T92HD87B1
A5NDG
                                              IDT 92HD87B1

听老师父说过有些就是这样,差一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