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0 电池不充电 求大神指点思路。。。。

楼主(2014-10-30):
现本人手里有一东芝 M300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其它的话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主题。

   本拆开后插稳压电源、接电池,电池芯片ISL 88731发烫。拆下换上新的,芯片不烫了,但电池还是不充电。看了芯片这块的电路,如图:再无电池的情况下芯片各个引脚电压:1PIN(0V),2PIN(7.56V), 3PIN(3.2V) ,4PIN、5PIN、6PIN、7PIN(0V),8PIN(2.8MV),9PIN、10PIN(2.5V),11PIN(3.3V),12PIN(0V),13PIN(3.0V),14PIN(0V),15PIN、16PIN、17PIN、18PIN(1.14V),19PIN、20PIN(0V),21PIN(5V),22PIN(18.5V),23PIN、24PIN(0.5V),25PIN、26PIN(5V),27PIN、28PIN(19.5V)

   而接电池时候的电压:1PIN(0V),2PIN(7.56V), 3PIN(3.2V) ,4PIN、5PIN、6PIN、7PIN(0V),8PIN(2.8MV),9PIN、10PIN(2.5V),11PIN(3.3V),12PIN(0V),13PIN(3.0V),14PIN(0V),15PIN、16PIN、17PIN、18PIN(10.5V),19PIN、20PIN(0V),21PIN(5V),22PIN(18.5V),23PIN、24PIN、25PIN(10.5V),26PIN(5V),27PIN、28PIN(19.5V)【标注:红色为有变化的电压】

   上论坛上找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和工作原理,此大神以联想E40为例而讲的,我们根据这位大神哥讲的工作原理走了一遍,其芯片该出的电压,此芯片都有,现在本人没什么好的思路了,还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此芯片的电压是否出全,是否正确。。。。。。

【以下内容出自一大神哥之手:联想 E40 ISL 88731 充放电工作原理分析】

  工作原理分析1:DCIN当适配器接入后,从PL8,PL9输出电压VA;VA经过二极管PD20电阻PR149,输入到芯片pin22的DCIN引脚,为芯片提供主供电输入。2 :ACIN VA另一路通过电阻串联分压,输入到芯片PIN2引脚ACIN,提供电源接入的侦测 信号, 3 :ACOK当ACIN信号高于3.2V时,ACOK输出高电平信号;而根据芯片内部功能定义,当ACIN电压低于17.5V时,ACIN信号将低于3.223514V,芯片PIN13的ACOK信号输出低电平 3 VDDP芯片内部线性稳压块从芯片PIN21输出5.2V线性电压88731LDO,一路通过电阻PR24为PIN26 VCC提供主供电;另一路通过二极管PD5电阻PR20为芯片PIN25提供大约4.9V的BST供电 4 :VDDSMB系统供电正常后,产生的3VPCU输入到芯片PIN11 VDDSMB,为芯片内部系统管理总线通信模块提供主供电;5: SCL,SDA芯片通过PIN9,PIN10的系统管理总线与EC通信,接收EC充电指令; 6 :充电当电池电量低时,电池会通过SM总线与EC通信,告知电池电量信息;EC再与充电芯片88731通信,开始驱动N沟场效应管PQ4,PQ48轮流导通,输出BAT-V,为电池充电: 7 :充电反馈电池充电电压反馈芯片PIN15VFB通过电阻PR147与BAT-V连接,监测电池充电电压电池充电电流反馈芯片通过PIN17CSON,,PIN18 CSOP连接电流监测电阻PR143,监测BAT-V输出电流大小,反馈电池充电电流; 整机输入电流监测芯片通过PIN27 CSSN,PIN28 CSSP连接电流监测电阻PR157,监测整机输入电流大小,通过芯片内部放大20倍的(CSSP-CSSN),PIN8 ICM输出信号AD_ID给EC,告知EC当前整机输入电流大小,EC根据适配器总功率,当前系统运行的功耗,适当调节充电电流的大小,防止充电功率过高造成超出适配器输出限制,造成适配器过载而烧毁

    另附图纸一张: 东芝M300图纸 板号DATE1MMB8E0 GM45

网友:
最怕修那种不充电的了、、哎,希望楼主尽快决绝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联想的  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换个管子好了

网友:
字太小,看的好累,还是说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联想的  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换个管子好了

原理相同的

网友B:
首先我要问下楼主进系统是否能认到电池,如果能认到电池不充电说明是充电电路坏,如果进系统认不到电池说明充电管理电路坏,希望楼主回答我这两个问题,我才好帮你解决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   我机器修的少   基本爱瞎搞

网友:
查看电池有没有反馈,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要问下楼主进系统是否能认到电池,如果能认到电池不充电说明是充电电路坏,如果进系统认不到电池说明 ...

系统里面能认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里面能认到电池。

那就是充电电路坏了

网友:
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我的也是

网友:
T420不充电,芯片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