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教新手 技嘉g41不触发 开关针 ov

楼主(2014-10-30):
技嘉g41 不触发   开关针0v  查 开关针是紫5v待机电压 下来   经过一个电阻 来 电阻一边5v 一边 接开关0v   还连着一个q42的三极管吧    查q42一端 5v 一端接地 一端连开关0v   现在换了 q42  上面标着a7w 换了   电压还是不出来  郁闷啊  没思路了

网友A:
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助我呢

网友:
开关没有电压  到底查哪里呢

网友:
COMS  电池有电压吗

网友:
有电压   cmos

网友:
查CMOS电路

网友:
将 Q42 两脚直接短接一下 看有效果没有。

网友:
强开 会短路么?

网友:
q42  上面标着a7w 这是个双二极管,

网友B:
开关针的3.3v   或 5 v是上啦而产生的 同时连接IO   可能是 IO 拉低 也可是上啦的问题

网友C:
用可调电压 调到3.3v 接到 开机排阵上 看I/O 发烫不 发烫的话 就是I/O 挂了

网友D:
象这样的,你都查到开关脚没电压,都找到故障点了,应该能搞好了。看一下IO,SB型号,再找一下图纸。G41图纸该好找。应该不难。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象这样的,你都查到开关脚没电压,都找到故障点了,应该能搞好了。看一下IO,SB型号,再找一下图纸。G41图 ...

我把IO 拆下来了    也是没电压   他们说跟COMS 电路有关? IO的106脚连着一个电阻 电阻连着开关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针的3.3v   或 5 v是上啦而产生的 同时连接IO   可能是 IO 拉低 也可是上啦的问题

IO断开了    ,开关还是OV

网友:
强开 不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把IO 拆下来了    也是没电压   他们说跟COMS 电路有关? IO的106脚连着一个电阻 电阻连着开关针

换一IO看如何,废板上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IO看如何,废板上好找的,

  好  试下

网友:
只能说拆开关针相连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压 调到3.3v 接到 开机排阵上 看I/O 发烫不 发烫的话 就是I/O 挂了

万一还有电容呢,还是跑线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IO 拆下来了    也是没电压   他们说跟COMS 电路有关? IO的106脚连着一个电阻 电阻连着开关针

跑开关的线路,遇电容拆电容,然后看它主要到那里,再来这里说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助我呢

一发就希望别人帮你,求人不如求自,还是学一下理论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针的3.3v   或 5 v是上啦而产生的 同时连接IO   可能是 IO 拉低 也可是上啦的问题

赞同!可能是IO拉低了开关针电压。

网友:
可能是难得的复杂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跑开关针电路了,查是什么元器件短路拉低了开关针电压。

网友:
跑线最主要

网友:
先跑跑线路。慢慢来,理论不行没关系。多修多总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压 调到3.3v 接到 开机排阵上 看I/O 发烫不 发烫的话 就是I/O 挂了

你这种方法也可行,但是中间有电容出现对地短路现象的话,还是会拉低3.3V电压。

网友E:
看看附件中的红圈内。移除Q39 C170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断开了    ,开关还是OV

上啦电阻没查,与开关相连的小电容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附件中的红圈内。移除Q39 C170 试试,

我试下    谢谢哦

网友:
刚测的发现 ATX3.3V  对地也短路

网友:
你试试 强行加电 看 跑马不

网友:
这个跑线路再有图纸是最好了,可以参考着修,会好很多

网友:
找下图看下吧

网友:
查3vsb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压 调到3.3v 接到 开机排阵上 看I/O 发烫不 发烫的话 就是I/O 挂了

这样也行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