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不触发 SLP_S3# 始终高电平

楼主(2014-10-30):
神舟CM61主板不触发 有3块 都一样故障。
触发开机排阵,SLP_S3#始终高电平 3.3V
RSMRST# 3.3V 高电平正确
桥的25M波形 和3.3 1.2V SB 电压都正常。i/o 是83627EHG 68 67 都有高低高跳变。
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是桥问题 还是I/O问题呢

补充一下:由于没有点位图 我拆桥 找到MEM_vld 的测量点 发现 通电就是3.3 估计是这个信号点 直接由3.3V 上拉,所有MEM_VLD 信号也是没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4-10-31 14:08):
主板修好了,这个主板的SLP_S5# 确实是一插电就是高电平, 最后把72脚和绿线之间的 331电阻短接 就OK了
3个板 都这毛病 真奇怪,测量331电阻阻值正常 真奇怪。而且这种板的触发设计是怎样的 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有的SLP_S3#一插电就是高电平,不用管他   感觉IO可能性较大

网友A:
触发的 COMS 电压是否正常 ?

网友B:
测IO上的PSON,还有绿线到IO之间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IO上的PSON,还有绿线到IO之间的线路。

南桥都没有发出 SLP_S3#  这没必要测量 绿线到I/O 的的线路问题吧
而且我说了 68 67 的跳变是正常的 (而且拆桥测量67 到南桥 也是正常的 没有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触发的 COMS 电压是否正常 ?

NV 的桥 一般CMOS 电压 不影响触发的

网友D:
还是SB的事,当然,83627故障还是多的。

网友E:
以前遇到过一个微量的板子  跟这故障差不多。最后的原因是 COMS跳针连南桥的那根线断线了。最终飞线解决。楼主重点检查 COMS跳针到南桥的线路。修不触发  首先应该检查COMS电路是否正常。正常后再去测跳变

网友F:
主板不关机故障,SLP_S3#始终是高电平 3.3V不对!而你这是主板不触发,SLP_S3#始终高电平 3.3V应属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一个微量的板子  跟这故障差不多。最后的原因是 COMS跳针连南桥的那根线断线了。最终飞线解决。 ...

CMOS!!!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重点检查内存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SB的事,当然,83627故障还是多的。

好嘛 各打50大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主板不关机故障,SLP_S3#始终是高电平 3.3V不对!而你这是主板不触发,SLP_S3#始终高电平 3.3V应属正常的。

这句话的 意思 我反反复复看了 几次都没明白

网友:
搞了大半天 追后发现电池没电不是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句话的 意思 我反反复复看了 几次都没明白

意思是说:对于主板不能关机的故障,SLP_S3#始终是高电平 3.3V是不正常的,而你这主板是不触发故障,SLP_S3#始终高电平 3.3V应属正常的。

网友(2015-11-05):
引用 网友C:
这句话的 意思 我反反复复看了 几次都没明白

意思就是说SLP S3#信号在正常情况下主板处于触发状态时候,应该保持高电平3.3V状态。

网友:
MEM_vld信号一般是内存单元电路主供电正常后才会工作为高电平状态,你说的3.3V上拉这个理论结果不存在。

网友:
最后把72脚和绿线之间的 331电阻短接 就OK说明0.33K 电阻内部阻值变大,最好更换此电阻解决故障,英伟达AMD CPU芯片组系列开机触发设计一般是开机针 IO  南桥  IO 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 的桥 一般CMOS 电压 不影响触发的

是的, 但是RSC RST#信号电压会影响触发,CMOS电压提供给南桥待机工作一般信号定义为RTCVCC。

网友:
这板子修好了得多收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