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le-r不加电

楼主(2014-10-30):
       m2vle-r不加电  图片过大怎么上传不上去。
    讲重点。   强加电什么都不烫手。 看看开关针5V正常。I/O触发角为1点几伏不正常。量了下。
     都正常。所以找个I/O/ .SCH5137-NW.不过没有这个I/O找了个SCH5127-NW 结果好了。进系统测量。

      好了。没有图片不好意思!重点是I/O代换。

网友A:
有图就更有说服力了

网友:
   bios  原厂的BIOS

m2vle rh.zip

网友:
          原图片过大。今天才改过来的。不知道大家看清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就更有说服力了

是的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