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X55v,没有集显电压

楼主(2014-10-30):
华硕笔X55v,没有集显电压。电感处12v电压为1.2V

网友:
1.2V电路肯定有问题,顺藤摸瓜,应该好修

网友A:
电感处12v电压为1.2V,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处电感。

网友:
电感处12v电压为1.2V请问你说的那路电压呢,没看见有12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处12v电压为1.2V,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处电感。

笔记本上面你见过有12V的供电?

网友:
你说的是台式机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