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驱动板是好的,屏好的,显示白屏

楼主(2014-10-30):
显示器驱动板是好的,屏好的,显示白屏。驱动板5V供电电压为6.6V,用其他电源板上5V供电显示正常

网友:
说明板子的电压有点了。。或者说是电源板不对。。

网友:
电压正常也不代表驱动板就正常了,你只要确定屏是好的,那就换调屏线。换屏线依旧的话那就换板把

网友:
程序不对也会导致白屏把

网友:
你描述清楚点,是原装驱动板 还是你用同用驱动板的在试屏

网友A:
白屏没信号,那就是逻辑板和屏板的问题。换一逻辑板(同用的),那就是屏电路了。屏各供电都正常,那屏板上那大芯片(巨阵编解)问题了。

网友:
既然用其他电源板上5V供电显示正常了,那就修原机电源呗。

网友:
供电有点不正常,但不会白屏吧,,,你这程序不对也可能白屏,另屏线也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屏没信号,那就是逻辑板和屏板的问题。换一逻辑板(同用的),那就是屏电路了。屏各供电都正常,那屏板上 ...

显示器有逻辑板吗?

网友:
驱动板是好的?,屏好的,显示白屏  多半是屏线问题

网友:
有没有拿其他的驱动板试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有逻辑板吗?

我们通常将解码板喊逻辑板。实际显示器上好多人又叫主板,但又好多人又叫驱动板,如叫驱动板,就和屏驱动板混。这好象成了各地喊法。

网友:
驱动板驱动刷对了没有,分辨率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通常将解码板喊逻辑板。实际显示器上好多人又叫主板,但又好多人又叫驱动板,如叫驱动板,就和屏驱动 ...

各地叫法不一样,就跟台湾用繁体,大陆用简体 理解就好

网友:
有的驱动板不一样

网友:
拿其他的驱动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