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法装系统,无独显供电

楼主(2014-10-30):
联想G470无法装系统,最初的故障为无CPU供电,换CPU后能点亮但不能进系统也无法安装系统,用U盘启动也是一样无法进PE系统。检测发现原来是没有独显的几个供电包括显存的1.5V都没有。但是换上原来的坏CPU就有独显所需的全部供电,怪哉,难怪不能进系统呢。不上CPU独显的几个供电也都有。

网友:
能够显示 但是独显又没有供电,说明是双显卡,直接断开独立显卡供电,试一下,要是还是不行,建议刷一下BIOS,或进去BIOS设置一下并测试一下COMS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应该裸板试下机

网友:
楼主解决后,麻烦告知下。

网友:
又是蛋疼的问题啊、最烦搞这种问题啦

网友A:
再换个CPU试试,不行就刷BIOS,加焊显卡,换桥

网友:
“最初的故障为无CPU供电,换CPU后能点亮”——个人觉得不可能吧?CPU供电部分肯定有问题,你没处理好!

网友:
先换个BIOS芯片刷,不行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真的很神奇,没有独显供电啊,还是CPU得问题啊。

网友C:
这个机器好像一切正常才会出显卡供电!

网友:
最初检测发现是CPU坏,已经换了2个CPU试过都是一样能点亮就是没有独显的所有供电,不上CPU或用原来的坏CPU试就有独显的所有供电,BIOS早就刷过,用好CPU测CPU的2个供电都正常

网友:
G470又是款头痛的机子,又是那几个龟壳

网友:
楼主现在应该修好了吧,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真的很神奇,没有独显供电啊,还是CPU得问题啊。

下次找一下时序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好像一切正常才会出显卡供电!

你看过时序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么奇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过时序也是这样的吗

修到过一次,具体型号忘了,现在记性特差!

网友:
是不是GPU也不热啊 换显卡供电芯片 再查工作条件

网友:
感觉还是再换个U

网友:
这个主板可以再BIOS里面关掉独显

网友:
建议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CPU试试,不行就刷BIOS,加焊显卡,换桥

实际维修中,三板斧很管用啊

网友:
测一下ISL95831的工作条件,用示波器测一下PL902、904、905

网友:
上好CPU测+CPU_CORE和+VGFX_CORE都出来了,难道95831工作应该正常

网友:
集显没有工作。修电压。

网友:
谁说集显没供电,

网友:
这也是个难点,   楼主解决了问题共享一下啦!

网友:
你换的CPU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找一下时序应该就明白了

楼主 加我qq  我有问题问你  我也是维修的  1364264427

网友:
疑难的故障,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不是换CPU好了吗,怎么换回原来的又OK

网友:
楼主又没有维修好呢我有多个电脑室Y470不能识别独立显卡,不知道怎么维修呢

网友:
集显的没电压见过  独显应该好弄

网友:
楼主这什么板子  没显卡供电都可以开机

网友:
上好的cpu 用示波器打一下独显有没有出来,是不是被瞬间拉低了

网友:
果然是奇葩啊。伤不起

网友:
能显示的就裸板装吧

网友:
换CPU  或者刷BIOS

网友:
CPU 没换对吧

网友:
直接断开独立显卡供电

网友:
准备换PCH试试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是一样

网友:
刚才又换了个B800的CPU试,怪了有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而CPU供电刚开机有一下就没了,怪哉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芯片啊

网友:
真是奇葩的故障,用B960和I5 2450M试都能点亮,但现象不一样,用B960试独显供电一直没有,用I5 2450M试独显和CPU供电都有,但用这2个能点亮的CPU试都不能进系统,一到滚动条就死机,此时量CPU无电压。还有用2个全新的B800和B815试点不亮,更奇怪的是开机CPU独显供和集显供电都有,,但CPU供电一会就消失了,怪哉也

网友:
在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不是CPU的问题,只有换PCH试了

网友:
换了HM65故障依旧,因为之前已经换过2个95831还是一样。无奈之下又找了个95831换上,板子居然奇迹般的OK了,现正在拷机。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我上次就是这样好的